[問題求助] HP elite 8460p 求bios[以解決]

楼主(2019-06-09):
1.按開機鍵,不觸發,但充電燈閃8下
2.查了一下hp故障碼,說閃8下是主板rom故障
3.想試重燒bios,另想請問hp的bios也是拆下直接燒錄嗎?沒試過hp的,感謝!

网友:
最好是拆下來備份傳上來修改
還有沒板號無法確定是哪一版BIOS

楼主:
獅大,巳備份上傳,麻煩您了,感謝您!

2 MB, 下載次數: 3

2 MB, 下載次數: 3

731.41 KB, 下載次數: 3

楼主:
引用 楼主:
獅大,巳備份上傳,麻煩您了,感謝您!

是這個嗎?感謝你

网友:
不是那個沒關西 應該在貼紙下面
這是用你的BIOS修改的

楼主:
感謝獅大,依然不開機,現在換閃9下,看來主板也有問題!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大,依然不開機,現在換閃9下,看來主板也有問題!感謝您

我改的不一定可以用 主板板號看多少找看看有沒有相同的BIOS再試試看
下面是6050A2398701-MB-A2
HP EliteBook 8460p 6050A2398701-MB-A2 UMA.rar (4.71 MB, 下載次數: 9)

楼主:
恩,貼紙底下空白,沒寫板號,我再找看看哪邊有,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貼紙底下空白,沒寫板號,我再找看看哪邊有,感謝您!

板號在無線網卡下面的樣子

网友:
在網卡下面沒錯

版號:6050A2398501 - MB - A02
備件號:642754 - 001
顯卡:AMD  216-0809024

1.8 MB, 下載次數: 8

1.8 MB, 下載次數: 7

1.1 MB, 下載次數: 8

楼主:
恩恩,在網卡底下沒錯,我的也是501的,感謝您!先下載燒錄看看,感謝大俠!

楼主:
燒錄完,可順利開機了,感謝論壇的各位大大相助,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