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跪求ASUS-ET2400IGTS BIOS (ALL IN OEN)

楼主(2019-06-10):
小弟已經找了國內外網站官方網,一直找不到該BIOS可燒錄
有高手能幫個忙嗎?

型號

型號

記憶體後貼條

記憶體後貼條

网友A:
官方是 4MB 可以直接燒吧?如果需要保留 SLIC,

就提取官網BIOS裡的ME模塊,覆蓋"原機備份" 裡的ME模塊,再燒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是 4MB 可以直接燒吧?

楊大,官方我剛找了整個晚上.幾乎都是2MB ROM格式,沒有BIN格式的
小弟剛接觸燒錄這塊如果有不懂的,請見諒

网友:
1.98MB是壓縮檔,解壓縮後是 4MB 啊

https://www.asus.com/tw/All-in-One-PCs/ET2400IGTS/HelpDesk_BIOS/

楼主:
真的是4MB呢,那請問楊大,他格式ROM可以直接用,燒錄器直接燒錄嗎?
剛爬問有大大說要用BIN燒錄,ROM幾乎是升級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是4MB呢,那請問楊大,他格式ROM可以直接用,燒錄器直接燒錄嗎?
剛爬問有大大說要用BIN燒錄,ROM幾乎是升 ...

可~~~~~~~~

先燒看看可不可以亮機,之後再看看怎麼合BIOS~~

其他問題都排除了?電流有上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

先燒看看可不可以亮機,之後再看看怎麼合BIOS~~

謝謝楊大,我這就來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

先燒看看可不可以亮機,之後再看看怎麼合BIOS~~

電流電壓都正常,無法開機這狀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