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居家照明LED燈泡常燒的原因

楼主(2019-06-10):
看著LED燈泡說明都是至少幾萬小時起跳,但實際狀況是往往不到2個月就有燒掉的情形
請問大家,我可以用什麼方式去確認這類狀況,來縮小問題範圍

网友:
這跟燈泡的品質有關。就像一般電器產品一樣。某些品牌用一輩子都不會壞,某些一過保固期就壞。

网友:
不到2個月就有燒掉 要先確認是什麼燒掉呀

是電源電路??    電源電路的那些零件燒掉??  為什麼燒掉, 規格餘裕空間不足  溫度太高??

网友:
LED燈泡最好貼出來照片,這樣提醒大家,不要買這個廠牌,你也要拆開,先看是燈珠故障,還是電源故障,順便量一下供應燈珠的電壓和電流,就可判斷是燈珠還是電源的電流過高的問題。

网友A:
別讓廣告詞騙了!
1.品質不好
2.散熱不良~

网友:
趕快補上型號及照片

我家之前 門口位置的一盞燈 常燒掉,後來水電來ˊ查是有水造成漏電(燈泡會有些微閃爍),處理好潮濕問題就OK了!!

网友:
燈泡開五分鐘後

抱緊

你就知道n_087|

网友:
常開比較不會害壞

网友:
燈泡只開個一分鐘然後握緊 ...........

您會很爽

网友:
我遇到的通常是散熱問題
燈珠不太會壞,時常壞電容
散熱不佳電容壽命頂多1000小時
平均半年燈泡就開始閃爍必須拆開更換電容
於2014淘寶購入大陸白牌使用至今

反到台灣買的LED燈泡內部整個打膠封死連修都不能

网友:
LED燈泡真的比較省電,但壽命也沒比較久;我家客廳新裝的6顆LED燈泡,一年過保就壞3 顆,實在是…

网友:
什麼牌子的, 可以知道嗎? 我目前用東芝的, 天天都用, 三年才燒一個, 家裡總共有六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別讓廣告詞騙了!
1.品質不好
2.散熱不良~

我有兩顆裝在浴室的吸頂燈, 散熱一定不好, 點 24小時, 好幾年了

楼主:
原本我想貼圖的,可是想到這樣會不會有類似其他論壇中有關商譽爭議
加上我都是買好貨的情況下依然如此,所以貼圖表明廠牌這方面有所遲疑
所以才只問大概會是那些出了問題,可不可以自行量測縮小問題範圍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我想貼圖的,可是想到這樣會不會有類似其他論壇中有關商譽爭議
加上我都是買好貨的情況下依然如此,所 ...

不怕  這裡是維修論壇
我們是在做學術討論(ㄊ一 ㄅㄠˋ  ㄌㄢˋ ㄏㄨㄛ ˋ  )
我們早就是各家廠商的眼中釘  骨中刺  腎結石了n_087|

网友:
瓦數高=熱量高
不要買瓦數太高的LED燈泡,才能撐比較久...

比方說,有16W/12W/10W/5W,
5W最耐用...10W次之, 12W可能撐不過2年,最貴16W可能撐不過1年
寧可低瓦數的多買幾顆!

LED 燈泡應該有保固,2個月內燒掉可回賣場換吧?

网友:
LED 燈泡應該有保固,2個月內燒掉可回賣場換吧?
我之前買台廠的保固一年內換新
我一次買三顆壞一顆一年內
我都買高瓦數因為我要亮度夠

网友B:
如果以壽命來說,LED燈具是比較省電,但是散熱與控制電路需要設計的好,不知道旁邊掛個八公分系統風扇,在開啟LED燈泡電源時跟著同步開啟,會不會延長LED燈泡的壽命,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以壽命來說,LED燈具是比較省電,但是散熱與控制電路需要設計的好,不知道旁邊掛個八公分系統風扇,在 ...

系統風扇不用吃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以壽命來說,LED燈具是比較省電,但是散熱與控制電路需要設計的好,不知道旁邊掛個八公分系統風扇,在 ...

真的想玩的話,可以去買實驗套件回來自已組。LED 燈剛出來的時候還很流行,因為擋人財路被立法禁止了。所有的參數都可以自已調整。基本上如果弄的好,成品應該是可用一輩子都不會壞了 (除非碰到雷擊進水這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以壽命來說,LED燈具是比較省電,但是散熱與控制電路需要設計的好,不知道旁邊掛個八公分系統風扇,在 ...

小弟公司之前有做一批LED燈泡自用,
聽說散熱片是找阿嬤阿公用愛心一片一片手工組裝的,
但單顆成本就要四百台幣,
2012年開始裝在公司辨公室照明用,
跟散熱真的有很大的關係,
燈泡比巿售品用料好之外,
輕鋼架的散熱條件也比別人好,
到現在有一半以上還頭好壯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統風扇不用吃電?

用熱力產生電, 推動風扇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以壽命來說,LED燈具是比較省電,但是散熱與控制電路需要設計的好,不知道旁邊掛個八公分系統風扇,在 ...

我手上就有一堆帶風扇的LED
這家公司(已倒閉)的LED燈泡幾乎都是帶風扇
我的感想是帶風扇的LED使用久了卡灰塵
使用一段時間就是噪音隨之而來
剛開始新的聽不到,噪音產生後讓你找不到噪音從何處來(一般用戶不會想到LED燈泡會有風扇)
另外就是風扇故障 LED會過 一命嗚呼矣~~~
個人覺得使用表面積要夠大的鋁散熱最實在
[a tachimg]291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