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UF-2650)電磁爐電容替代問題。

楼主(2019-06-10):
請問這顆電容標示 404 J 850 (850是AC或DC電壓) ,SONY (UF-2650)電磁爐用 。
能用以下這個容量替代嗎?

网友:
確定是他壞掉嗎?因為查了一下好像有四隻腳?如果是兩隻腳是可以代替

剛查了一下沒屋頂還有另一個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1183080892

网友:
從數據上來看是可以替代!容值都是0.4UF,而黑色的耐壓值更高(理論上更耐用)!

网友A:
如果是四隻腳位的安規電容,另一個是兩腳位的運轉電容,應用在電磁爐上就應該不可行 ! 電容的特性是<通交阻直>

楼主:
我是怕850耐壓值沒標示,不知是直流用還是交流用,裝下去不知會不會燒保險。
我本來的是沒壞,想找尋一顆規格能代用的當備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四隻腳位的安規電容,另一個是兩腳位的運轉電容,應用在電磁爐上就應該不可行 ! 電容的特性是 ...

請問那裡找的到這顆代用品。

网友B:
看這顆電容是不是和電源並再一起

网友C:
應該是可以,這顆電容應該是電磁爐加熱線圈的諧振電容,諧振電容工作於約50Khz高頻高壓,電容的容量要相同,耐壓要足夠及適合50Khz高頻,假如容量不同會改變加熱線圈的諧振頻率,會導致諧振線圈電壓或電流增高,電壓或電流增高有可能燒毀 IGBT功率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這顆電容是不是和電源並再一起

電路板背面圖片上橙色區塊電容不知要用直流電容或是交流電容

電路板正面圖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路板背面圖片上橙色區塊電容不知要用直流電容或是交流電容

諧振電容交流電,要買高頻的或屋頂買專用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諧振電容交流電,要買高頻的或屋頂買專用電容

請問這顆可代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可以,這顆電容應該是電磁爐加熱線圈的諧振電容,諧振電容工作於約50Khz高頻高壓,電容的容量要相同 ...

以下圖片找不到。
請問這顆可代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顆可代用嗎?

可以
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