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UX32VD 開機問題

楼主(2019-06-10):
ASUS   UX32V ( UX32VD )

問題 : 開機慢

開機無顯 LOGL 要等 25 秒才直接進系統   -  進系統都正常

要進 BIOS 也很怪  開機先按 ESC 後再按 FN + F8 畫面才出來選 Enter Setup  才可進 BIOS

怪機 - 懷疑是 版載 SSD - 24GB 有問題 - 可否不拆 直接屏蔽掉

网友A:
先屏蔽板載內存看看 再去考慮屏蔽SSD
把BIOS備份傳上來修改BIOS去屏蔽板載內存
也可移動電阻去屏蔽
點位圖
Disable RAM onboard Asus UX32V_UX32VD Rev 2.1_2.2_2.4.rar (473.04 KB, 下載次數: 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屏蔽板載內存看看 再去考慮屏蔽SSD
把BIOS備份傳上來修改BIOS去屏蔽板載內存
也可移動電阻去屏蔽

更新過的 BIOS  - 214

內存 容量顯示還正常不插擴充的 2G  - 插擴充 顯示 4G

3.54 MB, 下載次數: 15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新過的 BIOS  - 214

內存 容量顯示還正常不插擴充的 2G  - 插擴充 顯示 4G

要不要試試這個方法
PJP8901 連接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試試這個方法

PJP8901 連接移除

原本有想過 - 只是先問問看 - 晚點試試

网友B:
話說這篇暴力拆法,一字起子: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33&t=4583888

記憶體先排除再排除SSD,以下參考。

BIOS裡面有選項可以關嗎?

或者去掉 iSSD 供電是否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話說這篇暴力拆法,一字起子: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33&t=4583888

記憶體先排除再 ...

板號是同版本 2.1

我這台聯 LOGO 都不顯示出來 - 等 24 秒就直接進系統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試試這個方法

PJP8901 連接移除

剛試過 將 PJP8901 拆開 狀況一樣  沒 改善 沒變

進 BIOS - SATA Configuration 就沒看到 SSD 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試過 將 PJP8901 拆開 狀況一樣  沒 改善 沒變

進 BIOS - SATA Configuration 就沒看到 SSD 了

那就把BIOS拆下重新刷一下BIO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BIOS拆下重新刷一下BIOS吧

真又遇上鐵板 - 刷了 一樣  無顯 LOGO 等 24 秒後進系統

要進 BIOS 就是要按 FN+F8 螢幕才亮真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又遇上鐵板 - 刷了 一樣  無顯 LOGO 等 24 秒後進系統

要進 BIOS 就是要按 FN+F8 螢幕才亮真怪 ...

作業系統是哪一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業系統是哪一版的

系統應該沒關西 WIN7(家用進階版) - 納悶 LOGO 不顯

可是開 PLAY POST SOUND ( YES ) 會有開機聲 沒影像

一定要去按 FN+F8 螢幕才亮 - 如有系統 24 秒螢幕可亮進系統

网友A:
引用 楼主:
系統應該沒關西 WIN7(家用進階版) - 納悶 LOGO 不顯

可是開 PLAY POST SOUND ( YES ) 會有開機聲 沒影 ...

這個BIOS我有屏蔽板載內存 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BIOS我有屏蔽板載內存 試試看

不插擴充記憶體是不開機 - 插擴充記憶體 開機 記憶體顯示 4G 不是 2G   -  狀況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插擴充記憶體是不開機 - 插擴充記憶體 開機 記憶體顯示 4G 不是 2G   -  狀況一樣

請問一下硬碟是客戶的原本作業系統 你有用另一顆硬碟重新安裝作業系統驅動抓官方的試試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硬碟是客戶的原本作業系統 你有用另一顆硬碟重新安裝作業系統驅動抓官方的試試看嗎 ...

硬碟都是客戶原來的 -- 我沒動 -- 之前也修過這台 開機 ASUS  - LOGO 就會出現不用硬碟

這台就是開機 LOGO 不出來

也試過 Advanced 內 沒 POST LOGO Type  這選項的版本 bios 過 ( 應該是 WIN8 版本的 ) - 也是不顯 ASUS  LOGO 狀況也都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