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問前輩N18U這三個電容類型

楼主(2019-06-10):
網路上找了幾個很相似的電容提示字樣,
但不敢肯定都是電解電容,
想請教各位前輩這三個是不是都是電解電容呢?謝謝。
黑色: J04 470uf 25V
藍色: E478 330uf 6.3v
洋紅: 4A3 100uf 16v

网友:
都是電解電容

网友A:
一般彩色印字外觀的電容,多半是固態型鋁質電解電容器(OSCON).其差異及用途請參考如下說明.https://blog.xuite.net/jeff88.li ... 9%E5%B7%AE%E7%95%B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彩色印字外觀的電容,多半是固態型鋁質電解電容器(OSCON).其差異及用途請參考如下說明.https://blog.xui ...

感謝前輩的回覆

所以藍色與洋紅色電容可以用NCC PXK系列代替,
黑色電容用Rubycon ZLH系列代替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的回覆

所以藍色與洋紅色電容可以用NCC PXK系列代替,

請自行評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