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CH 4呎 LED層板燈不亮「完修」

楼主(2019-06-11):
在回收場撿來的層板燈送電測試不會亮
拆開檢查驅動器發現電源輸入端第一個元件已經開路(似乎是保險電阻?)
因為沒有原規格的保險絲,先用一根細銅線短接送電,瞬間一道火光⋯導線燒斷了(表示後方電路有短路)再一次驗證電路燒保險絲不會單純換保險這麼簡單的⋯
開始檢查後面元件,發現ㄧ顆M7整流二極體短路了(順、逆向皆導通),拿廢棄省電燈泡的二極體換上,換上0.2A保險絲(因為手頭上只有這種保險絲)
上電測試後放大光明~

撿到兩支層板燈,狀況都是二極體短路,想請問各位先進什麼原因會造成二極體故障?
另外板子上的保險電阻色碼該怎麼辨識?
謝謝大家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使用手機版發文功能比較陽春,會再注意的,謝謝Wish大

网友B:
這沒有會知道為什麼會壞

所有零件都可能會壞

有比較耐用的,但是貴的,成本高一般不會用在這種產品

网友C:
…另外板子上的保險電阻色碼該怎麼辨識?

  參考 該篇 (來源: Eric_chen@痞酷網電子技術論壇) 必有所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沒有會知道為什麼會壞

所有零件都可能會壞

嗯⋯真的是一分錢一分貨
一支新品沒多少錢,裡面用料真的不會好到哪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參考 該篇 (來源: Eric_chen@痞酷網電子技術論壇) 必有所獲.

原來是功率慢斷型的保險絲,受益良多,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