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YiHUA 898D 熱風槍不受控狂加溫,直到出風口紅通通。

楼主(2019-06-11):
在網拍上買來的,兩千塊有找。

買來偶爾發生熱風槍不受設定溫度控制,狂加熱到出風口都變紅,然後出現ㄅㄛ、ㄅㄛ聲(加熱芯快掛了),最後加熱芯不但掛了,還造成短路。

因為偶爾才發生,直到最後無熔絲開關因短路而跳脫,才向拍賣廠商反應,那時已經過了七天無法換新,寄回去維修也只是換了支手把,送回來問題依舊。

只好自己動手檢查,打開發現裡面的電子零件根本都是二手貨,也罷兩千塊的東西還想怎樣,先解決主要問題再說。

發現控制IC腳座上,兩個腳位大概是因過錫爐時,不慎導致短路(如照片箭頭所指處),換過IC腳座後便恢復正常運作。

相信買這台的人有很大機會遇到相同問題,因為該拍賣物品的留言區也出現相同狀況的詢問,而店家只是回覆「換手把就好了」。

网友A:
還好我都換一整台的...

喂~~~~不好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好我都換一整台的...

差一天,不然我也想換整台的。不過按它內裝零件那德性,換一台也不知道還會出啥問題就是。Orz

网友B:
真用心,
一般不會連IC座都拆下來檢查,
腳位多看到就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用心,
一般不會連IC座都拆下來檢查,
腳位多看到就縮了.

Hello,
不用拆,翻過來背面就看見了

网友C:
買大陸製便宜的東西,拆開看裏面你們往往都會嚇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買大陸製便宜的東西,拆開看裏面你們往往都會嚇壞了

是,我身歷其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