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安卓車機 FM接收不良

楼主(2019-06-11):
去年自己換的車機,最近不知道為何訊號老是斷斷續續
同一條路上,前進幾公尺就有訊號、也可能過幾公尺訊號又不見了
爬文發現有人說要接75歐姆電阻,也有人說不用。
另外天線外面那些細銅線(屏蔽線?)也要接觸到嗎?

原車出來的天線

我加了一條延長線

延長線裡面一公一母
接車機的天線頭

楼主:
剛剛把中間的延長線拿掉,直接原車天線+天線頭
訊號有變好,開幾天車看看問題有沒有解決。

這種鎖螺絲的零件,中間線是多蕊線,有時螺絲鎖上去根本沒吃到,
這比較適合鎖第四臺的CABLE線

网友A:
請問一下~~~你收音機天線插頭哪可以買到??.....我拿來當音響聽缺天線接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剛把中間的延長線拿掉,直接原車天線+天線頭
訊號有變好,開幾天車看看問題有沒有解決。

回 aman 大 ...

建議您直接重新做一條完整的FM天線,這樣信號會比較好,中間經過轉接可能會受到干擾,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你收音機天線插頭哪可以買到??.....我拿來當音響聽缺天線接頭

回 a471 大 ...

請問您是說下圖這個接頭嗎?如果是米在光華商場買過可以自行DIY天線,如果您有傳統3.5mm的耳機接線,也可以直接替代為FM天線,謝謝。

將黑色的部份修小一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 a471 大 ...

請問您是說下圖這個接頭嗎?如果是米在光華商場買過可以自行DIY天線,如果您有傳統3.5mm ...

對這個香蕉頭~~~

用3.5mm耳機.....只要中間那點有接觸就好了嗎?

外側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對這個香蕉頭~~~

用3.5mm耳機.....只要中間那點有接觸就好了嗎?

回 a471 大 ...

米測試外側似乎只是為了固定天線,只要中間的點有接觸到就可以接收FM信號了,米用Panasonic的車用CD主機測試過,可以正常接收FM信號,提供您參考,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 a471 大 ...

米測試外側似乎只是為了固定天線,只要中間的點有接觸到就可以接收FM信號了,米用Panaso ...

收到!~~那AM方面呢會需要外圍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收到!~~那AM方面呢會需要外圍嗎?

回 a471 大 ...

米那時候測試AM也是可以收聽的,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 a471 大 ...

米那時候測試AM也是可以收聽的,謝謝。

收到!~

网友B:
回 a471 大 ...

米買的車用FM天線頭的照片給您參考,謝謝。

外觀

接頭

內部狀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 a471 大 ...

米買的車用FM天線頭的照片給您參考,謝謝。

感謝~~~看到了,這一個多少錢啊?......用什麼線當天線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謝~~~看到了,這一個多少錢啊?......用什麼線當天線呢?

回 a471 大 ...

米是在台北光華商場祥x電子買的,一顆15元,一般應該是用同樣線徑的同軸電纜做才是。因為米已經用3.5mm耳機線做天線,所以這個天線頭沒有裝上線材做測試。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 a471 大 ...

米是在台北光華商場祥x電子買的,一顆15元,一般應該是用同樣線徑的同軸電纜做才是。因 ...

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一下~~~你收音機天線插頭哪可以買到??.....我拿來當音響聽缺天線接頭

電子街都可以買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 aman 大 ...

建議您直接重新做一條完整的FM天線,這樣信號會比較好,中間經過轉接可能會受到干擾,謝 ...

我現在沒有加延長線了!整個訊號都正常了

我不建議買這種鎖螺絲的,要買焊接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子街都可以買到...

我高雄得找找電料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高雄得找找電料行.....

高雄去長明街找,很多家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雄去長明街找,很多家都有

感謝~~~因為長明街好遠很久沒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