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A4203 有沒有超級電容問題

楼主(2019-06-11):
自從看了老大的維修示範後
一直懷宜我的A4203是不是也是這各問題
因為沒有拆過筆電想請問這台是否也是要換超級電容。
http://bbs.pigoo.com/thread-71268-1-2.html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B:
MSI A4203(MS-1453/MS-14534) 應該有超級電容2r0102
http://bbs.pigoo.com/thread-60641-1-1.html
TEPSLB20E337M(15)8R NEC高分子鉭電容
如果可以買到上面型號的鉭電容會比較好施工
技術好一般的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謝謝老大指正
下次一定會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MSI A4203(MS-1453/MS-14534) 應該有超級電容2r0102
http://bbs.pigoo.com/thread-60641-1-1.html
TEPSLB20 ...

謝謝獅子魚板主
我先去烏骨雞小姐那裡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