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而浦滾桶洗衣機YWFW9351YW 馬達驅動板貼片電阻燒毀?歐姆

楼主(2019-06-11):
惠而浦滾桶洗衣機YWFW9351YW
馬達驅動板貼片電阻燒毀,剛買時用2年燒毀,幸好保固內。
再2年多,又燒毀,因過保,只好請教大家:所燒毀的那9顆貼片電阻的規格?歐姆

型號

型號

馬達與驅動板規格:w10315848

馬達與驅動板規格:w10315848

驅動板

驅動板

驅動板背後燒毀的9顆貼片電阻,查不到規格?

驅動板背後燒毀的9顆貼片電阻,查不到規格?

楼主:
因查了三個晚上,還是找不到清楚的貼片電阻圖,想先嚐試接470歐姆的貼片電阻,不知能不能矇猜到?

网友A:
有想過為什麼會燒掉嗎?

看起來應是電流偵測用的。先量量看 IPM 有沒有短路吧!至少我還沒碰過燒這東西後 IPM 還能全身而退的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想過為什麼會燒掉嗎?

看起來應是電流偵測用的。先量量看 IPM 有沒有短路吧!至少我還沒碰過燒這東西後  ...

非常謝謝您的協助了解。 之前下雨淋濕後,操作怪怪的,不會脫水,測試幾次後,聽到小爆聲。把連接馬達的電路板拆開,發現貼片電阻燒毀。

网友B:
我先前有類似機型..我的運氣不是很好...原本以為只是燒電阻..->那個電阻是測電流用的..樓上的痞友有提到..
結果是是IRDAK0726350B, 燒了..結果以為換了會好..之後..發現IRDAK元件..是好兄弟來的..一起帶走一狗票的IC..最後...才查到..它也把最核心的控制芯片sc56f8034v也一並帶走...最後只能整個換片...希望你的運氣會比我好...不知道大家誰知道可以那一台燒錄機可以讀寫這個芯片...sc56f8034v<-網路也不找到資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想過為什麼會燒掉嗎?

看起來應是電流偵測用的。先量量看 IPM 有沒有短路吧!至少我還沒碰過燒這東西後  ...

這個樓主..看來走過的路...不少啊...我認同的你看法...!!!

楼主:
剛才量電路板旁的馬達上的接頭,發現兩條紅線是相通的。另外三條:白,灰,棕是相通的。不知這樣代表馬達有沒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先前有類似機型..我的運氣不是很好...原本以為只是燒電阻..->那個電阻是測電流用的..樓上的痞友有提到..

謝謝您的經驗分享!~  我換貼片電阻後,不知如何確認IPM有無故障,只好直接再接上洗衣機測試>>>果然跟gsm7說的一樣, 又爆了一聲,整排貼片電阻又燒毀了。~~>>>所以損壞的情況跟您差不多。
~~~看來只好將這台大坦克報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樓主..看來走過的路...不少啊...我認同的你看法...!!!

謝謝您!~果然沒錯 ^_^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的經驗分享!~  我換貼片電阻後,不知如何確認IPM有無故障,只好直接再接上洗衣機測試>>>果然跟gsm ...

如果機器狀況還不錯,買個全新的主機板來換

网友:
看起來主控IC完全沒過隔離就與IPM的Gate drive相接,自然IPM一燒就帶主控一起上路

楼主:
會不會這臺機器本身的線路安全設計不夠,才會有連著一起燒毀的老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不會這臺機器本身的線路安全設計不夠,才會有連著一起燒毀的老毛病

小弟..曾經努力...看了很多類似的洗衣機馬達驅動板案件...受害人分布遍全球....我對電路學是外行....但對經濟發展學+綠色產品也唸了半套..我看法是...工業產品設計學..真是一門深海學問...如何設計到產品.剛過保固就掛?
..所以你的答案是...肯定....因為我把損壞的元件都換完了...就差那IC燒錄資料...最終放棄...花US$200元買一張馬達驅動板回來換...買了智慧洗衣機後...我才慢慢越來越懂洗衣機...一下門鎖掛, 一下馬達驅動板,我每天都在燒香不要面板也要掛了...改天有空..再跟大家分享綠色產品之環保材質的故事....

楼主:
謝謝你,開始將它的解體,可以用的零件做其他用途,鐵板拆來擋雨,內桶拆來養魚,水開關的電磁閥用來定時成自動灑水開關,發揮物能盡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