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22吋或以上的電腦螢幕

楼主(2019-06-12):
家裡老17吋螢幕實在太小了,近視散光又老花看的真痛苦

公司用22吋的很舒適
徵求22吋或稍大一點點的螢幕,有D-SUB和DVI,功能都正常即可,外殼髒污破損都無所謂
能付線材更好,沒有也沒關係
我在桃園可以騎車去載,如外縣市可以寄送也是可以,謝謝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否有看過新螢幕的價格?

我知道有三個品牌 24吋都3000元有找,pchome含稅含運價
採用降壓調背光,所以沒有背光閃爍的問題,更新頻率是另一回事,不打遊戲追高fps夠用了

維修不好做了啊…低價螢幕這麼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否有看過新螢幕的價格?

我知道有三個品牌 24吋都3000元有找,pchome含稅含運價

哇....螢幕現在這麼便宜哦,已經好多年沒注意這類行情,我來看看

如果有中古的還是繼續徵求,畢竟我每天在家用電腦時間不會很長,也只是上網,偶而做點簡單文書,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哇....螢幕現在這麼便宜哦,已經好多年沒注意這類行情,我來看看

如果有中古的還是繼續徵求,畢竟我每天 ...

我是建議您用32吋的電視來當螢幕,解析度調1360X768,字又大又清楚,中古32吋電視也差不多是三千大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建議您用32吋的電視來當螢幕,解析度調1360X768,字又大又清楚,中古32吋電視也差不多是三千大洋。

推ㄚ三哥的見解
我也是去買了一台舊型的32吋液晶電視
只花了500摳
而解析度比較好的26吋看著看著眼都酸了

网友D:
還是建議買新的,
除非你自己還能排除再故障的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建議您用32吋的電視來當螢幕,解析度調1360X768,字又大又清楚,中古32吋電視也差不多是三千大洋。

謝謝ㄚ三哥的意見

不過我電腦是放梳妝台上,距離很短,也放不了那麼大個螢幕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ㄚ三哥的見解
我也是去買了一台舊型的32吋液晶電視
只花了500摳

空間問題,那麼大的螢幕我是有點不適合啦
謝謝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還是建議買新的,
除非你自己還能排除再故障的情況~

好的,我會考慮的
謝謝sandy姐的意見

楼主:
停止徵求,早上已經在網購購買新品了

太久不知米價,看到ASUS 24吋低藍光護眼的,折扣後居然只要2788元而已就買了
謝謝各位哦

楼主:
停止徵求,已經購買新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建議您用32吋的電視來當螢幕,解析度調1360X768,字又大又清楚,中古32吋電視也差不多是三千大洋。

32吋當電腦螢幕會不會太近了?
我還沒買無線滑鼠時就是要靠近螢幕使用滑鼠
結果因為太近了點選要看的影片
結果近視度數變深而且眨眼睛時都會有剛剛看螢幕的光影在
後來趕緊去買無線滑鼠就不敢再這麼靠近螢幕了
雖然液晶螢幕沒傳統螢幕一樣有輻射
但是太近度數也是會加深阿

引用 楼主:
停止徵求,已經購買新品了

知道了
不過繼續聊
呵呵

网友B:
會不會太近,家中的電視拿來當螢幕用一下就分曉,一般的用1360x768就可以。

楼主:
現在的螢幕16:9 感覺也沒比較大
左邊是新買的24吋,右邊是小孩在用的16:10  22吋 ,看起來都差不多 ,不過比原本17吋大多了

放在我的電腦桌(梳妝台)24吋已經是極限了

网友E:
尺寸大小要注意!~~解析度越高打電動負擔越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尺寸大小要注意!~~解析度越高打電動負擔越大

阿呆解析度和材質不要調那摸高就好了啦

幹嘛這麼條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呆解析度和材質不要調那摸高就好了啦

幹嘛這麼條直

降解析很怪說~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太近,家中的電視拿來當螢幕用一下就分曉,一般的用1360x768就可以。 ...

1366X768桌面太小,看個網頁要不停捲動實在不方便,個人經驗至少要1600X900才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1366X768桌面太小,看個網頁要不停捲動實在不方便,個人經驗至少要1600X900才夠用。 ...

沒錯,19吋寬螢幕我都買16:10的1440x900。
現在主流是1920x1080,24吋比較剛好,
有些筆電小螢幕也配1920x1080,字體小到幾乎看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F:
1366X768桌面太小,看個網頁要不停捲動實在不方便,個人經驗至少要1600X900才夠用。 ...

會建議使用1360x768是因為電視面板的點距大於螢幕的點距,解析度設定太高,字體會糊成只能辨視外型,比如野獸的獸,口跟本只是四個點中間看不到空白。電視也有高解析度面板,設定1920x1080也沒問題,只是低價位的還是用1360x768最適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會建議使用1360x768是因為電視面板的點距大於螢幕的點距,解析度設定太高,字體會糊成只能辨視外型,比如 ...

不過個人挑電視或螢幕,只要解析度是1366x768,就算免費贈送一律敬謝不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