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陽迪爵 125 機車 電發後就自動「頓頓」的熄火

楼主(2019-06-12):
影片網址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oNs9D5t6Qo

三陽迪爵 125 機車 電發後就自動「頓頓」的熄火

目前只有想到往三個方向去做

1. CDI 點火器   (有比較大的可疑性)
2. 火星塞
3. 清化油器

會懷疑 cdi 點火器 是因為,電發後 火星塞 感覺就點不起來火了,
而且電瓶剛換個磷酸鋰鐵的, 保證 13v  電壓夠力
想請教版上的大大, 有其它可能的問題嗎 ?

===============================================
以前發的該車舊文~    更新一下之前該老車無法電發的問題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183&page=2#pid865523

1.   一切都是電瓶的問題造成無法發動,電瓶電壓不足, 雖然我有拆過別台正常啟發的電瓶,
但偏偏本車就是發不起來, 後來買顆  磷酸鋰鐵 的電瓶 (5AH 1760元,待機會很穩定的 13V電壓) 一切都正常了

2.  發動後,三不五時 大燈一下會亮 一下不會亮,   查電路很久 ( 機車啟動中,量大燈的接頭)  發覺  4 PIN 中有個針腳才 0.6V 左右,
從大燈的接頭一路量到開關, 發覺是 大燈/小燈的切換開關觸不良,  重新噴了很多 去銹劑 (WD40 之類的產品) , 後來才正常
建議如果燈一下亮 一下不亮,可以從開關查起,   電路理論上壞的機會比較低一點

网友:
k大 自動阻風門 試看看

网友:
自動阻風門故障應該是在熱車才會顯現出來的吧?

先CDI檢查過以後,再看看火星塞的點火線圈......

......以上我是用猜的........

https://blog.xuite.net/sumike/le ... 9%E8%80%81%E5%8C%96

网友A:
對了...有人看過樓主貼的影片可以解說一下嗎???

就是為什麼老車的引擎聲會那麼雜????
那些雜音大多是從那來的????

(我也有一台老車,如果這種老車的聲音可以修好,其實也不錯.)

网友:
化油器換一顆試試吧,
其實清一清也行,只是要找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對了...有人看過樓主貼的影片可以解說一下嗎???

就是為什麼老車的引擎聲會那麼雜????

雜音,有可能是收音的關系,
樓主在催油門時的聲音,好像是空氣濾清器的蓋子沒蓋吧,

网友:
1.火星塞
2.空氣濾清器有更換嗎?

网友:
檢查紅色畫1的橡膠是否老化破洞

檢查紅色畫2的化油器加速膜片是否老化破洞,最好是整顆化油器換掉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184976834

网友:
空濾與化油器連接之間是否有裂痕破損
或化油器內部的負壓膜破損

网友:
diy就是簡單.能做得先做.一個一個排除

网友:
  給您一個建議 ! 電路没問題.往油路查 ................

网友:
燃油濾芯(濾清器)

网友:
化油器進出的歧管檢查一下.

网友:
不知道樓主發動後一催油門就熄火
不催油門還比較不會熄火?
然後熱車久了後一催油門也不會熄火了
反正就是沒熱車的話手一催油門就是熄火
是這樣嗎?

网友:
能夠發動才熄火,從簡單的三項檢查做起,火星塞/空濾/化油器,電路應該沒問題!

网友B:
小弟以前GY6化油器的負壓膜破洞,
車子無力,
極速30,
要熄不熄,
騎中山醫學院路橋上坡被淑女車超車,
換完二手化油器活龍一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弟以前GY6化油器的負壓膜破洞,
車子無力,
極速30,

我腳踏車都騎80以上.....被警察攔過n_058|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腳踏車都騎80以上.....被警察攔過

腳踏車能騎到80..?
應該只有南部路比較寬比較大條才有辦法吧
雙北市如果騎到80可能人會飛先出去
陽明山下坡腳踏車是可以騎到60但是突發狀況人也會有可能會先飛出去
速度再上去的話可能會不小心飛下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腳踏車能騎到80..?
應該只有南部路比較寬比較大條才有辦法吧
雙北市如果騎到80可能人會飛先出去

雙向兩線的省道可不可以?.......80是警察杯杯說的

我的腳踏車是.......單速、牛角把、腳剎車(踏板往後)、26"跑胎沒有擋泥板那種...

現在看不到小鬼騎這種車了......

起步時很吃力,一旦跑起來就很快了....那天放學趕著回家修電腦就一路狂飆,直到
被警察杯杯騎車追上.....說我騎那麼~~快很危險,後來不知道哪來的點子我僅回答
"霸豆痛...趕著回家上廁所".......警察杯杯就放過我了...還吩咐我不可
以騎這麼快了...起碼有80捏.....最後一句補問....你自行車隊的!?

楼主:
20190615 update

目前暫時的結論:

總體感覺是油路的問題

連接化油器附近的很多條黑色細細小管(油路負壓軟管),有幾條在拆化油器時接頭都老化裂開來了
預計買新的來更換,  尤其是 圖3 (未清理前)  圖2 (清理後) , 這條管子原本就沒接合在一起 , 滿滿的油污
有大大知道這是用來幹麻的嗎 ?  我清一清後又重新接了上去狀況依舊 ,

目前整理可能的問題點很多,若有不對請指教,
1.  化油器的負壓膜
2.  化油器的浮筒
3.  化油器的主噴嘴 (迨速)  副噴嘴 (高速)
4.  化油器附近的負壓軟管 (很多都老化了 )
5.  化油器的進出氣歧管 (進氣正常,出氣待確認,印象中都是好的,無老化且封嚴實)
6.  燃油濾芯(濾清器)........  ps: 這個我覺得應該不是問題,但可考慮更換
7.  空氣濾清器    ........  ps: 這個我覺得應該不是問題,但可考慮更換,有拆來下清洗過小髒,在沒裝上空氣濾清器的期間,直接電發狀況依舊無改善

因為化油器及自動阻風門 都分別有幾顆螺絲卡住鎖死無法拆裝, 所以只能一併換新的
很多問題都無法實測,等改天新的化油器來, 再來一併更新進度

====================================================
這次檢查如下
1. cdi 點火器 (有點小故障, 有拆別台車的下來,更換後怠速較不容易熄火,但加大催油門仍會熄火,)
預計換新

2. 自動風阻門   電表測量測約 6 歐姆,螺絲卡死在上面, 無法接電瓶來量測是否遇熱會伸長,預計會隨著化油器做更換

3. 火星塞       原車的火星塞有積一層濃濃油污, 有拆別台的下來測試,狀況依舊故此火星塞是正常可用的,預計順便換新的

   4. 化油器   進氣歧管的橡膠是正常的且密封完好,裡面也蠻乾淨的,  出氣歧管(連接空氣濾清器的部份) 這次沒注意看,印象中是好的待確認
預計買新的化油器

圖1

圖2

圖3

圖4

圖5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90615 update

目前暫時的結論:

圖一的管連結油門線旁邊

网友:
從您的影片跟火星塞看,小弟壓寶自動阻風門,您發動後40秒阻風門會熱嗎?

网友:
我有潔癖~~好想拆光引擎整理重組阿

网友:
不知道樓主搞定了沒有?再給樓主一個建議,檢查換新點火線圈(考耳)看看!聽你後續處理與描述,你的機車症狀跟它應該有很大關係!

楼主:
20190619 update

總結:果然是油路的問題, 問題出在負壓軟管 (黑色的細小管,也可以叫油管)

一開始可以電發卻在催油時頓了下來甚至熄火是 下圖 右 (桃色圈起來的地方,很明顯斷了)
但即使把它接上去仍狀況依舊,   依我推測應該是 下圖左  (黃色圈起來的地方)  就是黑色油管  連接化油器的地方都鬆脫了表面上是正常連接,但很多接頭都老化裂開了, 而且鐵彈簧夾也鬆了, 所以我暫時剪掉裂開的頭,並用束線加以牢固, 目前算是可以正常使用了。

一切正常發動中,催油門不會頓了
https://youtu.be/KVqHn_Zcdaw

================================================================================
其它
剩下的就是後續買料件更新, 化油器應該是好的,  點火線圈及火星塞也是好的 (我有做影片裸測 ,有興趣的可以看一下)
再補上一些,之前聽版上大大留言, 期間去檢查進氣歧管的照片及影片

機車點火線圈 及 火星塞裸測 的影片
( PS: 拔出來的火星塞要靠近車上的鐵, 這樣才能有火花出來 ,火花的大小 => (檢測點火線圈及火星塞) 、 頻率=>   (檢測CDI 點火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CJcIAgDHC8

(此影俧可略過) 進氣歧管的檢測影片  (其實主要是看橡膠是否密合,或老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fCp_G3eD1k

ps: 網拍可以找有家賣耐油管以長度在計價的,會比直接去找機車材料店買來的便宜,而且也比較好依自已的喜好整理油管線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90619 update

總結:果然是油路的問題, 問題出在負壓軟管 (黑色的細小管,也可以叫油管)

大大如果把油泥都洗掉的話,
我想多加幾分,
不過負壓管破的話不是回油會放炮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90619 update

總結:果然是油路的問題, 問題出在負壓軟管 (黑色的細小管,也可以叫油管)

怠速感覺很像調太高了~ 聽聲音的感覺!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