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MSUNG UA46D6600WM 液晶電視上電重複開機關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9-06-12):
SAMSUNG UA46D6600WM 液晶電視上電重複開機關機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只要插上電源電視就重複開機關機,是三星電視特有的故障模式(背光故障)
開機

關機

2.型號~SAMSUNG UA46D6600WM

3.內部機板配置

4.電源/LED恆流二合一板

5.主機板

6.T-CON

7.面板型號

8.無線網路接收模組

9.查詢資料得知為LED燈條故障,直接分解面板模組,拆下面板鐵框後先將面板位址板翻起,以膠帶固定避免扯壞,以吸盤吸取液晶玻璃面板,放在安全的地方靠著

10.再來拆下膠框、擴散片、均光片,可見LED燈條為左右側光式各一條~84燈/條,21燈珠串聯分為四迴路,左側LED1焊錫黏著不良整個脫落

11.準備左右各一條(一組)新燈條

12.新燈條型號

13.點燈測試OK

14.回裝膠框、擴散片、均光片後點燈測試,光源分布均勻驗收OK

15後續反向組裝回去OK,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wet大大
賜教了!

网友A:
真猛,面板敢讓它罰站,不怕它生氣躺下來休息嗎?

网友B:
左側LED1焊錫黏著不良整個脫落,焊錫脫落不能再焊回去嗎?

网友C:
回 wet 大 ...

您入鏡了!!! 那個像傳統電話筒的工具是吸盤嗎?燈調是事先準備好的嗎?還是用修復的?謝謝。

補充內容 (2019-6-13 08:11 AM):
更正內容為 燈條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回 wet 大 ...

您入鏡了!!! 那個像傳統電話筒的工具是吸盤嗎?燈調是事先準備好的嗎?還是用修 ...

樓主 wet 大  不是有打出
11.準備左右各一條(一組)新燈條
12.新燈條型號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回 wet 大 ...

您入鏡了!!! 那個像傳統電話筒的工具是吸盤嗎?燈調是事先準備好的嗎?還是用修 ...

哈哈!新屋維修哥細心得很
沒那麼容易入鏡的
那應該是路過泡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新屋維修哥細心得很
沒那麼容易入鏡的
那應該是路過泡茶的

那個影子是 阿湯哥回來取特務吸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猛,面板敢讓它罰站,不怕它生氣躺下來休息嗎?

哈哈
站立省空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側LED1焊錫黏著不良整個脫落,焊錫脫落不能再焊回去嗎?

對客戶~品質、耐用度要交代~

脫落的會找新燈珠回焊上去當自用備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 wet 大 ...

您入鏡了!!! 那個像傳統電話筒的工具是吸盤嗎?燈調是事先準備好的嗎?還是用修 ...

1.吸盤把手~超便宜~超好用~拍賣搜尋一大堆

2.事先搜尋面板燈條型號購買,到貨直接安裝不需等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樓主 wet 大  不是有打出
11.準備左右各一條(一組)新燈條
12.新燈條型號

回 sa2086 海馬大 ...

謝謝指正,感謝嚕。

网友:
引用 楼主:
1.吸盤把手~超便宜~超好用~拍賣搜尋一大堆

2.事先搜尋面板燈條型號購買,到貨直接安裝不需等待 ...

回 wet 大 ...

1. 感謝,米來找找看。
2. 46吋的燈條是否都是您文中提到的 84燈/條-21燈珠串聯分為四迴路,還是要靠經驗來做判斷?或是先拆下原先故障的做比對呢?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新屋維修哥細心得很
沒那麼容易入鏡的
那應該是路過泡茶的

回 tsai5371 蔡董 ...

努力維修的男人最帥,就好像阿湯哥一樣,使命必達,如果不是累積了相當的維修液晶螢幕經驗,也沒辦法這麼快就修復,米要多多向諸位大哥學習,感謝。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三星電視出現重複開機情形,請問可以提供燈條型號及購買網址嗎?照片中的燈條型號看不出來,我也想自己換看看,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