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惠而普的吸塵器 CP-CY3805E

楼主(2019-06-13):
各位大大
我同事有一片吸塵器模組有燒焦..
他不知道壞在哪裏
我沒原機可以試
查IC也沒有資料
可否告之它的原料號..我看的到查的出來都寫出來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

電路看來是雙層板

電路看來是雙層板

藍色不太知道什麼

藍色不太知道什麼

手繪出它的電路

手繪出它的電路

我查上面的資料

我查上面的資料

网友A:
故障情況為何?
燒焦處有影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BTA16-600B TRIAC 矽控整流器
https://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22033/STMICROELECTRONICS/ ...

感謝..這樣我又可以往下一步走了
剩下 藍色的不知道是二極體還是z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情況為何?
燒焦處有影響嗎?

詳情我沒細問..他說一開機就有燒焦味....然後他很緊急
就拆了它看看是什麼原因
因為他是機械系的很會拆機器卻看不懂電路
請我幫忙看
可是我也不太會這種東西

网友:
燒焦也有可能是碳刷的味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這樣我又可以往下一步走了
剩下 藍色的不知道是二極體還是zd

那顆藍色的是 ST 的 DB3 DIAC (雙向觸發二極體)
https://www.st.com/en/thyristors-scr-and-ac-switches/db3.html

网友:
先看馬達規格~
看是不是AC 110V 或 AC 220V
如果是 ~
就先直接接電看馬達正不正常~
馬達正常~就再來研究電路~
馬達不正常~能修就修~
不能修就換台新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這樣我又可以往下一步走了
剩下 藍色的不知道是二極體還是zd

  DIAC 30V 2A DIODE triac 觸發用二極體 [出處: 意法半導體(ST)].

网友:
TRIAC+DIAC的控制電路

楼主:
謝謝各位....確認不是馬逹和電路的問題...
是控制電阻故障才導致有燒焦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