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ATUNG TLK-52Y 五公升電動熱水瓶維修

楼主(2019-06-13):
米想請教大家一下,米有回收一顆 TATUNG TLK-52Y 的電動熱水瓶,加熱、保溫與電動給水的功能測試正常,但是開啟上蓋與外部塑膠膠體的部份,因為熱而脆化造成與熱膽本體不密合,這個部份可以維修嗎?麻煩提供一下您寶貴的建議,如果無法維修米就要送回收了,感謝。

產品廠牌與型號

膠體與熱膽接縫處脆化產生縫隙,容易滲水到底部

米打算用不鏽鋼自攻螺絲鎖緊

网友A:
回收吧。
沒有墊片還是會漏,
上蓋也變質了

网友:
元X家電代工的產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收吧。
沒有墊片還是會漏,
上蓋也變質了

回 sandy319 大 ...

這款的設計有點怪怪的,熱氣會從上蓋開啟開關這竄出,所以有看到塑膠變質的狀況,要回收的話是蠻可惜的!!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 sandy319 大 ...

這款的設計有點怪怪的,熱氣會從上蓋開啟開關這竄出,所以有看到塑膠變質的狀況,要 ...

熱氣出口不對代表上蓋內有破洞...

熱氣只會從排氣口排出熱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 sandy319 大 ...

這款的設計有點怪怪的,熱氣會從上蓋開啟開關這竄出,所以有看到塑膠變質的狀況,要 ...

你再把上蓋拆解開來,就知道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熱氣出口不對代表上蓋內有破洞...

熱氣只會從排氣口排出熱氣...

回 a471 大 ...

因為米在測試的時候,沒有將上蓋的開啟部件裝上,然後就看看騰騰的熱氣由這個安裝位置竄出,所以得到這樣的結論,找時間再來研究看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再把上蓋拆解開來,就知道答案

回 lianyich 大 ...

米再拆開研究看看,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 lianyich 大 ...

米再拆開研究看看,謝謝。

這東西用久會脆化變粉末狀,
久了會掉進內膽加菜,
小弟去年才在公司回收掉一支象印的,
7*24加熱,
都開95度,
沒壞但也都是脆化,
差不多用了六年,
然後老闆又叫我去買了三支四公升象印的.

网友E:
直接回收不要用比較安全~
人的健康是無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東西用久會脆化變粉末狀,
久了會掉進內膽加菜,
小弟去年才在公司回收掉一支象印的,

回 vivianshe 大 ...

米把可用零件拆一拆回收它吧!!塑膠脆化的狀況,無解,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回收不要用比較安全~
人的健康是無價的~

回 fireway 大 ...

為了家人與自己的健康,現在就是只能把它回收處理了,感謝。

网友:
上蓋的密封膠圈
功能正常時,會封住內瓶蒸氣 (就沒有漏到底部問題)

小弟家中,用陸製象印熱水瓶

一段時間後
膠圈會硬化密封性變差
上蓋塑料會分解脆化掉粉進熱水瓶
所以加水時看到瓶內有白色塑膠顆粒時
就是該換上蓋的時候了

象印熱水瓶年紀不是太大的,都還有備品可買

(維修站詢購,單價不低,記得一個蓋子約千把塊台幣,口袋大失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