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42F 沒過電,按開關沒反應該怎麼檢測維修呢?

楼主(2019-06-14):
各位前輩好,小弟是新手自行維修,還請多多耐心教導,將感激不盡!!

我有一台ASUS P42F,日前才因電池故障,而更換過電池
結果沒多久,朋友就說電池只能充到69%就充不上去
拿回來,過了一個禮拜,想到有空才拿來測試插電無過電反應
充電指示燈不會亮,按壓電源開關無效,頓時真是無言與無助。

於是先行確認電源有無問題,變壓器燈號有亮,量測DC插頭有19V
接下來我就卡關了,根本不知道如何測試起,主板畫面如下:

請問各位前輩可以告訴我接下來怎麼做嗎?謝謝!

网友A:
各大電感電壓先測一下 3V 5V 優先
點位圖
電路圖
ASUS K42F_R20.pdf (1.4 MB, 下載次數: 27)
如測量沒問題可考慮先刷一下BIOS
版上有很多K42系列的維修範例可參考

不充電查MB39A1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大電感電壓先測一下 3V 5V 優先
點位圖

感謝獅子魚大提供資料,不過好多都看不懂啊~ 慘!!

請問點位圖(.fz)該用什麼軟體開啟呢?
→查到了,使用Boardview開啟,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提供資料,不過好多都看不懂啊~ 慘!!

請問點位圖(.fz)該用什麼軟體開啟呢?

紅色框框裡灰色電感先測量有沒有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色框框裡灰色電感先測量有沒有電壓

好的,今天下班回家立馬去測量!感謝獅子魚大一步步教學~
請問通電測量時,鍵盤跟觸控板沒有接上主板也可以量嗎?

另外,你會知道要先量這裡是因為看了點位圖或者電路圖得知的嗎?
若是的話可以指出是看了哪個畫面嗎?

非常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今天下班回家立馬去測量!感謝獅子魚大一步步教學~
請問通電測量時,鍵盤跟觸控板沒有接上主板也可 ...

電路圖57 58 59有時序圖 照時序圖下去修 再利用點位圖找相關零件測量
鍵盤那些可不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色框框裡灰色電感先測量有沒有電壓

回獅子魚大,四顆灰色電感皆沒有電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獅子魚大,四顆灰色電感皆沒有電壓!

紅色框框右邊兩棵八腳MOS有電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色框框右邊兩棵八腳MOS有電壓嗎

應該是如我所截圖的兩個零件,量測紅色框框的兩個針腳

上面沒有電壓
下面15.68v

网友A:
引用 楼主:
應該是如我所截圖的兩個零件,量測紅色框框的兩個針腳

上面沒有電壓

那裏應該要有19V 用點位圖 查相關連元件
AC IN 訊號
PRN8902 PRN89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裏應該要有19V 用點位圖 查相關連元件
AC IN 訊號
PRN8902 PRN8901

這兩個零件都很小,腳位都看不清楚
於是在量測PRN8901時,就產生火花
更慘的是,原本可以量到19v的地方,都量不到了!

且在量PRN8902的時候,主機居然過電開機了
出現ASUS的畫面,沒多久後又熄滅了

我是不是應該先去拜師才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兩個零件都很小,腳位都看不清楚
於是在量測PRN8901時,就產生火花
更慘的是,原本可以量到19v的地方, ...

那你就先把這兩棵換掉 再去找你測量去短路到的相關元件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先把這兩棵換掉 再去找你測量去短路到的相關元件線路

我查看點位圖零件名稱為RS4N-1003-J2N,也有查到露天賣場,但單買兩個運費不划算,不知道有其他朋友是否可以賣我呢??

另外一個問題是,這麼小的零件是要用熱風槍吹嗎?? 要用起來也吹,要裝新的上去也是吹??
我沒有熱風槍,只有恆溫烙鐵,若是要用熱風槍吹起來,可以推薦我一個平價好用的嗎?

話說獅子魚大,我有傳訊息給你喔,方便回覆我一下嗎?

以上,感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