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排線接觸點氧化怎麼補救?

楼主(2019-06-14):
請教各位前輩
這是一條筆電用的排線,但是進水的關係排線氧化了
我試了ˊ接點清潔劑是無效的
請問有什麼方法可以補救嗎?

网友:
先看下圖

分別是400番 800番 1000番的砂紙,廳說有2000番的,不過我沒看過,總之是越細越好,折成剛好可以插入的厚度,然後在砂紙表面抹上一層油酯,沙拉油潤滑油嬰兒油等等都可以,稍加打磨,氧化部份就可以除去,從烏黑道光亮,然後再用去漬油清洗,在抹上油酯當作保護,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