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屋電視 LE-40T100A 開機幾秒後會 “嗡一聲” 然後自動...

楼主(2019-06-14):
各位先進好

之前 西屋電視 LE-40T100A 出現 亮紅燈無法開機 經爬文 更換所有電容與 3484A IC 修好………

沒想到 現在又碰到怪問題了 ORZ

電視開機幾秒後會 “嗡一聲” 然後自動關機. 需要拔插頭重插.才能再次開機

爬文后感覺是西屋 LE-40T100A 40-E461C0-PWG1XG 電源板問題

請問各位先進 能否提供 排查方向 感恩

E461C0-PWG1XG 電源板

E461C0-PWG1XG 電源板

网友:
找那裡在嗡,

楼主:
喇叭 發出來的聲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喇叭 發出來的聲音

我猜問題可能還是在主板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猜問題可能還是在主板上!

我也覺得問題點還是在主板上

网友C:
是程式的問題嗎?
你燒燒看
LE-40T100A(LTA400HM13)(IC3)(MX25L6405D).zip (3.39 MB, 下載次數: 5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問題可能還是在主板上!

準備再次 更換 3484A 2顆 與 背面 3隻腳 待料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覺得問題點還是在主板上

兩個高手都瞄準了主板~ 先把所有電容重焊. 發現可以開機不會自動關機.

但手動關機後 變成 紅燈不開機了. 一樣要重送電才能開機...

所以準備再次 更換 3484A 2顆 與 背面 3隻腳 待料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程式的問題嗎?
你燒燒看

好東西先收起來...今天回家再試試. 如果主板救不回來.還可找公版來改 …………^^"

网友:
摸摸看 主板上 有無零件發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準備再次 更換 3484A 2顆 與 背面 3隻腳 待料中....

先看開機後跟發生故障時... 3484A 的各接腳電壓變化做比對!
避免冤枉了3484A...
可以的話各個供電電壓點也監測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準備再次 更換 3484A 2顆 與 背面 3隻腳 待料中....

還有... 電解電容最好ˋ是換日系的,品質穩定很多!

楼主:
找到兇手了! 電容都沒問題 就是 3484A 換了就好了 .... 眼好花 手好斗. 還好沒短路

网友D:
3484底部沒貼緊.
很容易會G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開機後跟發生故障時... 3484A 的各接腳電壓變化做比對!
避免冤枉了3484A...
可以的話各個供電電壓點 ...

感謝大大提醒. 但東西都買好 就練練手直接換. 還好運氣不錯 復活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3484底部沒貼緊.
很容易會GG,

這個好難噢.... 我不太會弄底. 需要買熱風槍吹吹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提醒. 但東西都買好 就練練手直接換. 還好運氣不錯 復活了 …………^^" ...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我又回來了.... 昨天開機測試時是 沒有接喇叭線(因為線頭壓在板子下方懶得拉出來裝).

後來 整機都拼裝回去 外殼鎖上 電視定位後.... 10分鐘 又 嗡一聲 關機了~

又 嗡一聲 關機了~又 嗡一聲 關機了~又 嗡一聲 關機了~又 嗡一聲 關機了~又 嗡一聲 關機了......

現在 不接喇叭線 可以看電視 一裝就關機 0.0 家裡超安靜 哀............

楼主:
又GG了....

補充內容 (2019-6-27 08:29 AM):
嗯.... 用熱風槍 把所有原件烤一遍后....目前正常服役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個好難噢.... 我不太會弄底. 需要買熱風槍吹吹嗎?

如果你是專門在修的,那真的要買熱風槍吹吹,時間會快很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是專門在修的,那真的要買熱風槍吹吹,時間會快很多

借個板請問一下,購買熱風槍,該買哪種規格的?有沒有推薦的品牌型號?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F:
借個板請問一下,購買熱風槍,該買哪種規格的?有沒有推薦的品牌型號?感謝 ...

您主要是要修什麼的呢??,一般主板???還是手機?

网友:
用降壓板代替此ic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借個板請問一下,購買熱風槍,該買哪種規格的?有沒有推薦的品牌型號?感謝 ...

能問學姐 看還有沒有貨  便宜 實用
HMT8586 110V 熱風槍+恆溫烙鐵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問學姐 看還有沒有貨  便宜 實用
HMT8586 110V 熱風槍+恆溫烙鐵

好的,來去看看,以前都是用烙鐵,常常搞壞板子,是時候昇級配備了,感謝

网友:
這台我修過2台 用烙鐵換 一台撐一年 一台沒多久就過熱 畫面反白 之後買了學姐的 HMT8586 110V 熱風槍+恆溫烙鐵 用熱風槍換3484 就不會散熱不良

楼主:
可以大約講解一下這個嗎? 兩顆的線路可以共用一個將壓板嗎? ^^" 好像很好玩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以大約講解一下這個嗎? 兩顆的線路可以共用一個將壓板嗎? ^^" 好像很好玩 ...

奇怪的想法,2顆輸出電壓不同(12V/5V)是要如何共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6938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奇怪的想法,2顆輸出電壓不同(12V/5V)是要如何共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69385-1-1.html ...

不好意思 我沒弄清楚. 以為兩顆 3484 IC都輸出 5V. 感謝你的回復 又學到一招.

補充內容 (2019-7-11 05:05 PM):
又看了一下主板 IC701/707皆為EUP3484 所以皆為 5V輸出沒錯.
3A, 30V, 340KHz Synchronous Step-Down Converter

楼主:
下次再壞我就來惡搞. 剛好去淘了好多片 降壓版一片1X元.....沒地方玩

3484 易壞!拆除後改 外接降壓版

3484 易壞!拆除後改 外接降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