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引擎冰箱改造為電冰箱

楼主(2019-06-14):
管理員抱歉,補上你要的資料吧
產品型號:無產品型號,船是芬蘭製的,但不確定冰箱是否為原廠,因為己維修好幾次了,引擎型號VOLVO PENTA MD22P
故障起因和故障情型:無故障原因,只是想改裝成吃電的

船上的冰箱約100公升,蒸發器是銅管盤製而成
冷媒是以柴油引擎帶動壓縮機達到冰凍的目的(和汽車冷氣原理差不多)
使用上很麻煩,因為停在碼頭時並不常發動,每次到碼頭都沒冷飲喝

最近太陽能系統己完工,想把冰箱改成吃12V直流電的電冰箱
除了由對岸買12V壓縮機外,還需有什麼零件要一起買的嗎?

网友A:
您還需要一個溫度控制器, 溫度到壓縮機會停,比較不會耗電  (冷藏)

网友B:
空間這麼小,直接買一台吃12V跟110V的晶華小冰箱就解決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間這麼小,直接買一台吃12V跟110V的晶華小冰箱就解決喇...

你推薦這種冷很慢要冷不知要多久
原來他這台最少製冷速度比他快10倍

還有就是環境溫度高你推薦這台應該是不能用

网友C:
電動壓縮機可以直接併入系統嗎?  用電動馬達驅動引擎上的壓縮機會不會比較省事?

覺得電力應該會不足!

网友D:
汽車冷氣系統工作概圖
比較看看目前手上的材料少了哪些 ?
才能組裝成一個製冷系統

若是壓縮機系統動力要純電
那就去找電動車的冷氣系統參考

另外一個做法是用 "逆變器"
將太陽能系統的儲能電池,轉出AC110V的交流電
然後放一部小型電冰箱使用

或直接買直流電源的冰箱 (車/船專用冰箱)

网友E:
直流壓縮機  跟溫度控制器
需注意的事:
壓縮機不可短時間起停   控制器須設定延時五分鐘

网友F:
船舶的問題第一次出現說~~~假如他還要利用現有船艙上冰箱的空間,那就是壓縮機動力來源得
改成馬達之類不用啟動船舶主機的方式。

船上空間還夠嗎?....放一台普通的單門小冰箱吧?.....DC12V透過逆變器升壓AC110V

咦!~你船上電力系統是?...........可以直接用嗎?

网友G:
用人力腳踏,替代引擎,只要改驅動,還可代謝飲料的熱量,最合理的能量循環,也最環保了。來插花的,緊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還需要一個溫度控制器, 溫度到壓縮機會停,比較不會耗電  (冷藏)

了解,我再向淘寶賣家問問,謝謝。

這船是跨洋設計,利用引擎動力把所有食物冷凍後,供日後航程慢慢食用
但目前沒時間開去太遠的國家,只在台灣近海,頂多去日本及菲律賓(兩天內可到)
所以想改造為吃電的冰箱,平時冷藏冰冰啤酒就夠了。真的跨洋時再調低溫度當冷凍庫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間這麼小,直接買一台吃12V跟110V的晶華小冰箱就解決喇...

市售冰箱都先破壞木頭流理台才能置入
外置又浪費空間(船上空間很小,51呎隔了三房兩廳雙衛)
暫不考慮,謝謝你的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動壓縮機可以直接併入系統嗎?  用電動馬達驅動引擎上的壓縮機會不會比較省事?

覺得電力應該會不足!

電力轉換效率差,還不如找個12V電動壓縮機來的實用。

船上另外有個60公升220V小冰箱。但空間只能冰兩手啤酒。
插220V岸電OK,但使用12V轉220V的逆 變器就有點吃力用了。
理論上1000AH電瓶組加5000W逆變足足有餘
但實際上使用時,一開始通電正常,後面壓縮機帶壓力啟動時,電流還是偏大,逆變器發熱嚴重。
所以才想改造為12V系統,省掉一些麻煩。

网友H:
猜測冰箱是後加的, 這種細小遊樂船, 不知道從北歐經過多少次易手才到亞洲,
在夏天, 北歐也不需要用這類型的冰箱, 只要把瓶裝飲品吊在船邊泡海水约10分鐘, 巳是冰涼飲品,
北冰洋冰雪融化,雪水流入北大西洋, 海水溫度大约是二至六度.就算是冷凍食物「遠航」三、五天, 這冰箱巳足夠.

買12V壓縮機, 冰箱現在用甚麼冷媒, 想買的壓縮機也要能使用該冷媒.

若荷包重量足夠, 建議買能使用 DC12V / 24V, AC 110V/220V和天然氣/石油氣
這三種能源也能使用的小冰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車冷氣系統工作概圖
比較看看目前手上的材料少了哪些 ?
才能組裝成一個製冷系統

謝謝回覆。其實你的建議都試過了
市售12V冰箱設計為車用,所以都小的可憐
有些只能冰一手啤酒,一人分不到一瓶會打架的

我的船是220V系統,主副電池倉共1000AH,配有5000W逆變器,但空間和效率問題,才想改造那個冰箱。

工作概圖謝謝你,我會好好研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流壓縮機  跟溫度控制器
需注意的事:
壓縮機不可短時間起停   控制器須設定延時五分鐘  ...

謝謝,筆記起來,會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船舶的問題第一次出現說~~~假如他還要利用現有船艙上冰箱的空間,那就是壓縮機動力來源得
改成馬達之類不用 ...

空間和效率都有問題,才會想改造那個引擎驅動的冷凍庫。
全船電力系統為220V,兩個生活用電電池倉共1000AH深循環電池,CCA表測試電池狀況均為100%,太陽能板800W。逆變器為220V5000W正弦波輸出,微波爐,電風扇,咖啡機,熱水瓶都正常,就是接冰箱會發熱,偶而會嗶,可能不適合長時間使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人力腳踏,替代引擎,只要改驅動,還可代謝飲料的熱量,最合理的能量循環,也最環保了。來插花的,緊閃-- ...

老大
如果俺這麼勤勞,就不會買帆船來環遊世界了,而是雙腳萬能徒步旅行,還省了轉換時能量的消耗,哈哈。

网友I:
樓主
還是照你的方式去做改壓縮機吃12V會降低能源損耗。
當不足以供應冰箱動力,就要開源(增加太陽能功率(光))節流(減少冰箱或負載(或改低耗能產品)使用時間)了

我是戶外車上露營用,家用冰箱與冷凍櫃與車用冰箱都有試過,家用冰箱最慘還會滴水效率最差,冷凍櫃最好效率最好,同樣問題經過DC12V轉AC110V約2000W轉換器電池100A,轉換器加載時會因電池電壓過低而警告或斷電,現在也沒有再車用。
至於車用12V/DC壓縮機冰箱(測試與形式感覺是冷凍櫃),效率略輸家用冷凍櫃但尚能接受,他也有設計低壓保護,避免吃掉汽車啟動電力。
除定點停留太久,才會帶太陽能補助(畢竟還要看太陽公公臉色供電,不夠還是要發動引擎充電),基於主電池啟動引擎考量,備不發動另安繼電器隔離(斷開)車用冰箱電池(除太陽能板供電白日)電池另外掛100A深循環電池(副)

以上都是70公升以下,另外再不濟不供電保存食物如最傳統就是冰塊(當然是以寶特瓶內的礦泉水當冰塊做底)做緩衝,好歹也能喝兼冰塊。
個人作法,僅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H:
猜測冰箱是後加的, 這種細小遊樂船, 不知道從北歐經過多少次易手才到亞洲,
在夏天, 北歐也不需要用這類型的 ...

這艘船的冰箱本體為原裝,因為網路上同型號的船裝潢都一模一樣。但內部絕對有改裝過,因為有兩套系統的蒸發器在裏頭。
船是芬蘭造,但先賣到德國德國佬環遊世界後賣給澳洲佬,澳洲佬環遊世界後俺在普吉島接手後,開回台灣。看航海日誌可發現,船隻出沒地點大多在需要冰箱的地區,是哪國改的就沒紀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猜測冰箱是後加的, 這種細小遊樂船, 不知道從北歐經過多少次易手才到亞洲,
在夏天, 北歐也不需要用這類型的 ...

天然氣的是吸收式冰箱嗎?
問了半天都是小型的,且氨氣有毒,銅管被海水腐蝕後會出人命,德國廠商不建議安裝

楼主:
引用 网友I:
樓主
還是照你的方式去做改壓縮機吃12V會降低能源損耗。
當不足以供應冰箱動力,就要開源(增加太陽能功率( ...

謝謝建議
儲冰式用冰塊和保特瓶都試過了,下面積水沒擦乾會發臭,更麻煩,因為怕冷度流失,上蓋很小,內部很深,實在不好清。
帆船和露營車其實很相似,只是海上陸上的不同,都是移動的房子,如何讓房子舒服一點,就是俺努力的方向了。
小時侯附近有間冷凍工程行,專作商業用大冰箱。不是現在那種前開門式的,而是開口在上横推門的古代冰箱。只見老板用氧乙炔火炬把壓縮機及一堆銅管焊在一起,一兩個小時後,土造電冰箱就出爐了。可惜年代久遠,問了幾間冷凍工程行,都只會向工廠拿貨來賣而己了。
因為有這個記憶存在,所以才上來問問是否有高手能解決冰箱的問題。因為船和露營車不同,能不拆裝潢就不要拆,整體性才會比較好。

网友D:
想來想去
似乎保留原本系統不要廢除 (引擎運轉時啟用)

直接買一套尺寸適合的 "直流冷凍模組" 來加裝進去
應用方式較多元,也算是雙系統的一種備援措施。

離岸時 - 使用原本引擎驅動那套系統(當引擎啟動時切換用,省點電池用電成本)。
靠岸時 - 使用直流冷凍模組系統(太陽能電池電源),或碼頭供電系統轉換的電源,或風帆航行時啟用。

直流冷凍模組
不知有沒有變頻的,這種系統的節能應可最佳化,但可能成本較高
或DIY累一點,拆家電變頻冰箱去改

直流冷凍模組

溫度控制器

其它DC冷凍模組概圖

网友D:
引用 楼主:
空間和效率都有問題,才會想改造那個引擎驅動的冷凍庫。
全船電力系統為220V,兩個生活用電電池倉共1000A ...

冰箱改用變頻的
逆變器就不會發熱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冰箱改用變頻的
逆變器就不會發熱了

這案子就發包給你了!~

明天去國防部報到......海軍需要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建議
儲冰式用冰塊和保特瓶都試過了,下面積水沒擦乾會發臭,更麻煩,因為怕冷度流失,上蓋很小,內 ...

可能的方法1.找個12V馬達取代柴油引擎,但工多,你得找到功率夠的12V馬達,再設法轉接壓縮機軸心,加上溫控,出海時又得接回來, 2.就是來22樓Eric兄提的,找一組冷凍模組,另外做個冷凍櫃蓋子,把冷凍模組裝在蓋子上,出海時整組收起來用柴油引擎. 這還有個好處是雙用,不必老開著很吵柴油引擎.

网友J:
樓主您何不拆掉原有冰箱,直接裝220v家用冰箱,畢竟原冰箱也才100L

网友I:
DC12/24V冰箱壓縮機幾乎是變頻的。
海上作業似乎有風險,溫度/濕度/鹽份....等,看了自己二台基板除了外殼幾乎無膠固封。
下面參考
移動式約50公升,大概主體分冷凝器/壓縮機(手掌大小)/蒸發器/DC變頻器/控制基板

使用交流110V經轉換12V後,分別AC/DC量測損耗功率差異(建議直驅)(非專業儀器僅供參考)

熱顯影工作溫度(冷凝器有風扇強制排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來想去
似乎保留原本系統不要廢除 (引擎運轉時啟用)

謝謝,似乎看到希望了,弱弱的問一聲,直流冷凍模組要去哪兒購買。

我是打算廢掉引擎冰箱的部份,不知是原始設計有問題,只能冷凍不能冷藏,啤酒不小心就凍爆了,現代人冷藏比冷凍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樓主您何不拆掉原有冰箱,直接裝220v家用冰箱,畢竟原冰箱也才100L

首先是冰箱封在流理台下,拆除必須全部拆,太麻煩了。
再來是個位置在瓦斯爐和洗滌台的夾角處,只能上開,側開不可能。又不一定能找到尺寸剛好的放入那個洞裏。
最後是自身的經驗,冰箱轉換效率差,只能選12V,220V很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DC12/24V冰箱壓縮機幾乎是變頻的。
海上作業似乎有風險,溫度/濕度/鹽份....等,看了自己二台基板除了外殼 ...

小弟不才,看不太懂

熱量應該還好,有鈦製海水熱交換器可供熱交換。壓縮機發熱就沒辦法了。

网友J:
樓主您船放哪裡,台南跟高雄有許多遊艇公司跟造船,裝潢相關行業,可以去問問看解決方案
台灣遊艇製造業世界有名,一定能解決您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不才,看不太懂

熱量應該還好,有鈦製海水熱交換器可供熱交換。壓縮機發熱就沒辦法了。

W大應該是說變頻冰箱的變頻基板都是電子元件,在海上高濕高鹽環境,沒有特別保護可能撐不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不才,看不太懂

熱量應該還好,有鈦製海水熱交換器可供熱交換。壓縮機發熱就沒辦法了。

DC12V大多變頻控制居多, 買的話要搭配驅動版
最好先跟廠家溝通好 訂好固定一個轉速,不要調速功能
再給個啟動開關接點搭配簡單的溫度控制器來提供開關機訊號

楼主:
引用 网友J:
樓主您船放哪裡,台南跟高雄有許多遊艇公司跟造船,裝潢相關行業,可以去問問看解決方案
台灣遊艇製造業世 ...

船放高雄.先在這兒問問吧,實在沒人會再去找他們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放高雄.先在這兒問問吧,實在沒人會再去找他們

遊艇施工滿細緻的,要DIY又要美觀有相當難度,樓主您有沒有認識在地船家,尤其是那種常跑船廠的可以穿針引線,先找師父來大概說明,畫一下草圖並大概估價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
如果俺這麼勤勞,就不會買帆船來環遊世界了,而是雙腳萬能徒步旅行,還省了轉換時能量的消耗,哈哈 ...

樓主您是帆船嗎,小弟以為是那種開趴用的大遊艇

建議您找同好先討論,這關係到電力來源,以免很高興的改裝好,才發現電不夠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放高雄.先在這兒問問吧,實在沒人會再去找他們

找貨櫃場,看有沒有舊冷凍貨櫃可以拆件。

网友:
既然都知道是引擎傳動,直接改馬達驅動...
馬達就可選直流蛤還是交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這案子就發包給你了!~

明天去國防部報到......海軍需要你.....

小弟
只會畫虎蘭 + 拉D賽 而已

國防部甚麼時候開出了這樣的職缺
小弟怎不知道 ?
有這樣職缺的話,馬上去報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似乎看到希望了,弱弱的問一聲,直流冷凍模組要去哪兒購買。

我是打算廢掉引擎冰箱的部份,不知是 ...

去哪買模組 ?
小弟也沒經驗
只能鍵盤上喇D賽

直流變頻壓縮機模組
拍賣網找看看
要紅海價就到對岸找

搜關鍵字
12v壓縮機
12V微型直流變頻壓縮機
直流壓縮機
微型壓縮機
Yacht refrigerator
Marin compressor
…………………………等等,會有很多式樣的直流壓縮機模組可選擇

對岸的直流壓縮機大多推24V模組 (卡車用蠻多的)
台灣看到的是 12V模組

12V DC Mini Refrigeration Compressor Fridge Freezer Marine Solar QX19-12

12V DC Mini Refrigeration Compressor Fridge Freezer Marine Solar QX19-12

12V DC Mini Refrigeration Compressor Fridge Freezer Marine Solar QX19-12

12V DC Mini Refrigeration Compressor Fridge Freezer Marine Solar QX19-12

12V DC Mini Refrigeration Compressor Fridge Freezer Marine Solar QX19-12

12V DC Mini Refrigeration Compressor Fridge Freezer Marine Solar QX19-12

12V DC Mini Refrigeration Compressor Fridge Freezer Marine Solar QX19-12

但如樓上幾位前輩所言
要有辦法自己燒焊銅管/抽真空/灌冷媒
夯不啷噹投資工具/材料成本也不低
不然要找個可到船舶停靠地現場,配合施工的技師幫忙 (不知好不好找)

您說您目前的冰箱,是只能冷凍無法控制承冷藏 (海航設計,要求成一直工作?)
如果是汽車用的冷媒壓縮機,驅動盤前端會是電磁離合器
加上溫度控制開關,可切離壓縮機做功,達冷藏要求

HVAC Compressor Clutch Opera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m8mzKErvZU

再看了其它相關資訊
有一部分提到壓縮機並聯方式
這或許也可拿來思考是不是能用於您目前環境
只要外加上直流變頻壓縮機模組 ,和兩顆逆止閥防油回流 (安置於壓縮機高壓出口端)
這樣切換壓縮機使用啟動時機
也可省下另外一套冷凝器與蒸發器

隨機參考資訊
冷庫並聯壓縮機使用過程2大注意事項盤點

另外一點建議
壓縮機選渦卷式的
四大壓縮機各有優缺點
四大壓縮機各有優缺點

网友K:
如果我說冷凍跟冷藏用的壓縮機不一樣
這樣會不會不好理解

因為冷媒走的壓力不一樣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小弟
只會畫虎蘭 + 拉D賽 而已

國家正在造潛艇.....你就去幫幫忙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如果我說冷凍跟冷藏用的壓縮機不一樣
這樣會不會不好理解

壓縮能力先天物理'條限制的話 (膨脹閥開啟壓力)
那只好放棄壓縮機並聯想法了

還是回歸雙系統的考量
外加一整套獨立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壓縮能力先天物理'條限制的話 (膨脹閥開啟壓力)
那只好放棄壓縮機並聯想法了

這套系統蒸發器有風扇雖然會增加效果
但是風扇會一直耗電

對這種用電池系統是不利的

网友:
如果電太多的話,那用致冷片如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K:
這套系統蒸發器有風扇雖然會增加效果
但是風扇會一直耗電

冷凝器 和 蒸發器的風扇都要去掉節電的話

蒸發器改用板式熱交換型
冷凝器改用海水冷卻式的 (鈦合金熱交換板/管,或拉管泡在船內壓載倉的水中)
膨脹閥 與 直流壓縮機 ,溫控器 選用要互相匹配 (冷藏功率/需求溫度)
這樣燒管組裝應該可以用了

若要分開找材料的話(DIY省錢練功夫)
板式蒸發器+膨脹閥,可到回收場找小型冰箱拆 (印象中早期冰箱內好像都是這種的)
直流變頻壓縮機就真的要上網拍買了(壓縮機有搭驅動板整組賣的)
泡水中的冷凝器可與施工師傅商量(看鈦管要泡海水還是引海水進來做冷熱交換)
隨機參考網頁 : 直流冷藏系统:压缩机/ 蒸发器/龙骨冷却器及其他配件

小冰箱內的板式蒸發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國家正在造潛艇.....你就去幫幫忙吧.....

小弟是老鼠屎
怎可去壞了一鍋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弟是老鼠屎
怎可去壞了一鍋粥

人才阿~~原來冷藏系統還有這麼多套件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冷凝器 和 蒸發器的風扇都要去掉節電的話

蒸發器改用板式熱交換型

蒸發板對岸淘寶有賣而且很便宜,並可以訂製各種大小,但小弟仍碰了一鼻子灰。
1.膨脹閥,蒸發板和壓縮機是有匹配的問題,賣蒸發板的叫我問賣系統的,賣系統的叫我問賣蒸發板,暫時什麼都問不到。
2,對岸系統不用膨脹閥,而用毛細管,匹配上再加一個,難度更高。
3.如果有類似分離式冷氣的模組就好了,裝上銅管,抽真空,灌冷媒後就搞定了。可惜目前沒人有這種設計。

网友:
引用 楼主:
蒸發板對岸淘寶有賣而且很便宜,並可以訂製各種大小,但小弟仍碰了一鼻子灰。
1.膨脹閥,蒸發板和壓 ...

你這個冷媒系統要找冷凍行整體來做比較快,電控自己做是比較有可能。

畢竟冷媒系統比較專業,撇開系統搭配不說,要燒焊、要抽真空、要罐冷媒,不是做這行業的都沒這些設備跟技術吧?

船停在碼頭,附近應該有漁船設備支援相關店家,冷凍是漁船都有的配備吧,碼頭附近應該找得到冷凍行才對。

网友:
不知道有沒有
大型 製冷片~

一邊為發熱一邊為製冷(掏保有賣)
大型釣魚冰箱
小水泵浦抽海水降溫~

這是國外的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MCI_wEmHek

這個是另一個冰箱~`
給各參考~~

网友(2019-08-01):
你只要冷藏效果!!!

弄 2個這個東西 放進小冰箱 外接12V 搞定收工啦......簡單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