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零件引腳感磁是常態嗎 ?

楼主(2019-06-14):
請教前輩 :

近來購買的電子零件 (電阻/電容/電晶體/導線.....等等,多種零件)
零件引出接腳,除了變細外
接腳還會導磁 (受磁鐵吸引)
找出庫存古早零件做比較,外部接腳大都不導磁 (含鐵成分較少 ?)
導磁這部分,代表著現今科技的進步? 還是另有蹊蹺?

感謝

電阻 & 電晶體

電容

導線

接頭配件

网友A:
銅:反磁→冷次定律
鎳:順磁→磁鐵會吸吸吸

那些元件的腳都是銅,鍍鎳防銅導致錫生鏽

補充內容 (2019-6-14 11:22 PM):
歹勢,鎳是鐵磁性,不是順磁性,今天腦袋不靈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銅:反磁→冷次定律
鎳:順磁→磁鐵會吸吸吸

所以現今新買的零件
磁鐵吸的著的,才是技術含量高的 ?

剛有試著拿一顆電容
將接腳用刀片刮一刮
再拿放大鏡(12X)看
中心真的有漏出亮銅色  ( 鎳皮細銅骨 ?)

网友:
銅接腳一般需要先鍍鎳再鍍錫。
接腳部份,也有些材料使用鐵鎳或鐵鈷鎳合金,最外層一定要再鍍一層錫。

至於照片中的杜邦線 ==> 我不知道耶。

网友:
個人覺得現在的零件腳變細且容易氧化.
我遇過4芯電話扁線用磁鐵也是可以吸附,量它的電阻值,長度2米約4~6歐姆,而純銅線是2米約0.6歐姆.
然後將磁鐵可吸附的4芯電話扁線剝開, 裡面線都發黑了.什麼鬼?

网友B:
米昨天有測試一個陶瓷E27燈頭內的固定螺絲也不感磁,所以是純銅做的嚕?!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米昨天有測試一個陶瓷E27燈頭內的固定螺絲也不感磁,所以是純銅做的嚕?!哈哈!! ...

不鏽鋼。

网友B:
回 kip 大 ...

E27燈泡座內一般應該不會用不鏽鋼螺絲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 kip 大 ...

E27燈泡座內一般應該不會用不鏽鋼螺絲才是?!

銅螺絲螺帽更貴,重量更重。
除非是導電相關的位置,才會用到銅或銅合金的螺絲、螺栓。

鐵材的部分,奧氏鐵是不導磁的,其他的如麻田鐵、肥粒鐵皆導磁。
這裡所敘述的奧氏鐵、麻田鐵、肥粒鐵指的是鐵的顯微組織。一般在專科或以上的專門講材料的課程會提到。

一般大家提到的不銹鋼304,指的是一種鐵合金。304不鏽鋼中,鐵的顯微組織是奧氏體,所以不導磁。
但如果遇到不銹鋼 430,這種鐵合金中鐵的顯微組織是肥粒鐵,這種不銹鋼可以導磁。430 強度比304弱,但價格比 304便宜。

很拉拉雜雜的寫了一堆。希望大哥能看懂。

网友:
以前接腳用銅鍍鎳,現在為了降低成本改用鐵合金,所以會導磁,也比較容易生鏽
其實都會氧化,全看有沒有偷工,現在有些chip元件不到半年就很難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