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排線插頭氧化

楼主(2019-06-15):
大家好,想請問下圖的這個排線頭氧化碎掉了怎麼辦

這個是我的電視Esonic HD4209的,主板連接電源供應板的插頭

如果要更換的話,這個的確切名稱叫甚麼

是叫做XH連接器嗎,規格大概要買哪種呢

麻煩各位了

网友:
剪掉頭,銲線吧!

网友:
電子材料有賣現成的連接線,如果兩頭都是可插拔就拆下直接拿去材料行比對,這樣最快

网友:
真接剪掉用焊接的

网友:
名稱叫 XH2.54  10P公頭,
用細針戳線頭上的卡榫,把剩下的線退出來後,插到新插頭殼就可以。

楼主:
感謝各位,去一趟電子材料行之後成功換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