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同除濕機TDH-112DB不除濕
關閉

楼主(2019-06-15):
大同除濕機TDH-112DB不除濕,壓縮機不動,拆開發現PTC啟動器壞了,更換了PTC啟動器,但還是無法除濕,在除濕冷排進來的小管會冷,但只有一點冷,也會有一點水珠,但無法整個冷排都冰的,整個壓縮機發燙,照這樣看是不是沒冷煤,還是有其他原因,請高手建議,謝謝。

壞的PTC

壞的PTC

新的PTC

新的PTC

新的PTC

新的PTC

除濕冷排進來的小管會冷

除濕冷排進來的小管會冷

壓縮機發燙

壓縮機發燙

网友:
感覺是漏冷媒了……

网友A:
漏冷媒的機率很大
用電流表測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漏冷媒的機率很大
用電流表測看看

請問Sa大,有沒有漏冷媒除了可以看有沒有結霜外,電流表如何查看有無漏冷媒?
有漏跟沒漏,電流差很多是嗎?大概電流多少算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問Sa大,有沒有漏冷媒除了可以看有沒有結霜外,電流表如何查看有無漏冷媒?
有漏跟沒漏,電流差很多是嗎 ...

看除濕機 規格貼紙
那有運轉電流可參考 不可差太多 + - 0.1-0.3 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除濕機 規格貼紙
那有運轉電流可參考 不可差太多 + - 0.1-0.3 是正常的

冷煤要怎麼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煤要怎麼量呢?

得裝高低壓錶看壓力高低~

你就先透過運轉電流確認吧~

网友:
樓主會燒焊嗎?若會,請將銅管管路拍清楚,才能建議您在何處做服務嘴,方能接上壓力表測冷煤壓力!

网友C:
請您上鉤表,電流偏高,管線阻塞或束心,偏低則冷媒外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您上鉤表,電流偏高,管線阻塞或束心,偏低則冷媒外洩

束心 壓縮機不會動了不可能會冷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煤要怎麼量呢?

量測冷媒
一般冰箱 窗型冷氣 除濕機 都無法量測冷媒夠不夠  因都沒留工作頭
上述物品要量測冷媒 一定要剪開封口 使冷媒漏光在燒焊上工作頭 才能量測冷媒
工作頭位置如下圖 紅框處:

要從新焊上工作頭 這邊是量低壓
高壓處在散熱片與毛細管連接的乾燥劑處 在散熱片那端就是量測高壓的

工具 :
燒焊工具 高低壓表 焊接焊條 工作頭 冷媒 抽真空機

備註 :
如剪開封口 只有少量冷媒的話 要先抓漏 補漏 在抽真空罐冷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