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HP LaserJet P1102W 第二張後紙卡一半

楼主(2019-06-15):
狀況是單印一張都沒事,但只要連續列印,最快第二張,慢的話第三四張就會卡在一半
機器在運轉時有異音,聲音感覺是出紙孔那邊發出的,
我看了這段youtube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m1wuVgdInc
也順利拆解,但是影片中塗的白色膏狀物不知道是甚麼,不管亂塗,裡面沒有卡碎紙,裝回也是卡,上來問問大家

紙張只吐一半

紙張內部卡的狀況

紙張取出有一條壓痕

网友A:
那個影片是教如何拆解加熱組,更換上熱皮膜或下壓滾筒

白色膏狀物是耐高溫潤滑脂

你的問題點應該是進紙離合器裡面的海綿墊變質黏住扣板

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把離合器拔下來,把海綿清掉

如果有同樣厚度的海綿能更換那最好

如果沒有,沒裝也沒關係,只是離合器在動作的時候會聽的到聲音而已不會很大聲

離合器的位置↓

找一個長的像↓這個東西

紅色箭頭就是海綿

清掉之後換上新的海綿,或是直接清掉不補上也沒關係

之後應該就搞定了

只要拆面對機器正面右邊那塊側板就好,不用照影片那樣左邊側板也跟著拆

順帶說明一下,加熱組裡的白色膏狀物塗抹均勻與否會直接影響到列印品質

加熱組的使用壽命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塗抹不能太過馬虎

网友:
到下址下載 Service Menu , 在Page 42 到 Page 46

要先拆前蓋,再拆右側蓋,就可以看到進紙輪驅動電磁線圈。
清掉會粘的海棉,或墊一張隔離紙就可以了。

http://tabssupport.com/index.php ... 1102-service-manu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影片是教如何拆解加熱組,更換上熱皮膜或下壓滾筒

白色膏狀物是耐高溫潤滑脂

原來我搞錯方向,那白色膏狀物哪裡有賣?可否指示一下!謝謝~

楼主:
修好了,十分感謝大家的幫忙...
用雙面膠貼了一張紙就不會被殘膠黏住了...
說來慚愧,好多年前也是這個方法修好了好久以前的P1102(那時沒有WIFI),現在老了,居然忘了...還拆了半天拆錯方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我搞錯方向,那白色膏狀物哪裡有賣?可否指示一下!謝謝~

那在網拍買上熱皮膜通常都會附一小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