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擺機無電源修理記錄

楼主(2019-06-15):
搖擺機無電源,故障前出現按鍵失靈現象,部分按鍵不動作,明顯為按鍵接觸不良現象。
再使用一段時間後,就完全不開機,正式罷工了。
拆開看機板,果真有三個TACT SWITCH。使用近10年,TACT SWITCH 接點氧化為常見現象。
以電表查控制板電源有+5V,正電源(用黑色線),地線為紅色線,還真服了...
以鑷子短路標示為電源的SW,果然開機成功,100%確認為SW壞了,電表確認也不導通。
SW柄高有7mm左右,臨時找不到一樣的SW,只好使用短柄墊高,再補鐵絲延伸接腳的方式應急,更換後使用正常。
終於省下一筆維修費,開心!

楼主:
補上造成故障主因的TACT SWITCH分解圖,可以看見板彈片有氧化、硫化現象,因此產生絕緣不導通結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補上造成故障主因的TACT SWITCH分解圖,可以看見板彈片有氧化、硫化現象,因此產生絕緣不導通結果。 ...

哇塞~~~~~超利害的 還解開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塞~~~~~超利害的 還解開研究

這只是初級的,能修好就很高興,板上好多高手在教導,我也是來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