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ECO(東元)型號:TL3233TR,啟動後不亮屏維修…

楼主(2019-06-15):
來看今天的主角:TECO(東元)型號:TL3233TR

這是它的故障現象:
送電啟動了(綠燈號亮起)…,可惜…,屏幕並沒有亮起背光…

我拆解背蓋後…
映入眼裡的是,這等畫面…送往背光驅動的導線是被拔除的、其中PIN座裡的一條藍線,更是被剝離開了PIN座…
這下…腦海中產生了許許多多的???…

我將導線回復成原貌…,並送入背光驅動板的母PIN座中…

我重新送電再測試…
不用說…,當然是依舊不亮屏…,並且獲得了背光工作的兩個工作電壓數據…
好像是工作電壓有問題…?

沒關係…
我取來另一塊類似的電供板,再次試點…

上頭換上另一板測試結果依舊…
只是當我把導線拔除後,是可以量測到DC:24V的輸出的…

解下背光驅動查檢、除錯…,再試送電測試…
現在實驗電供顯示電流數值,已不再是高電流數值…,顯見背光驅動已無短路現象…

所以…
回裝尬回機器上,已可以量測得到電供所輸出的主電壓(這回應該是會亮了…)…

ㄎㄅ…!
可是背光依舊沒有亮起…
哭了…,這又是啥回事…?

我反覆測試…

有了重大發現…,原來主板送出的BL/ON訊號,在經由電供板銜接再進入背光驅動的線路PIN腳,有被調換過(俗稱:『做腳手』嘛?)…!

這張是說明:BL/ON是無電位的…,所以背光不亮是正常的…

所以…再重新調整到適當的PIN腳內後,已可驅動點亮背光…

影像是正常的…

問題又來了…!
我想調整其背光數值,藉以降低功耗數據…卻毫無作用…?

ㄎㄎ…
原來ADJ的腳位也有被動過…,再一次將它(ADJ)調入到正確的腳位…
這回背光明、暗已可受到控制,當然功耗也就有明顯的下降…

終於可以收工了…,這一台算是上演查修、除錯的技能檢定說…,還好算是有過關吧…?
提供參考,請多指教!
好久沒上傳了(因為在GOOGLE下,圖片不能整批上傳…,終於大功告成!

网友A:
GOOGLE瀏覽器不能批量上傳,解決之道。

當前網址列左上方點一下-->出現選擇欄-->圖片-->選擇允許-->確定-->重新整理網頁

就可以批量上傳圖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瀏覽器不能批量上傳,解決之道。

當前網址列左上方點一下-->出現選擇欄-->圖片-->選擇允許-->確定-- ...

搞很久了…沒用…
後來是用Firefox才上傳得了…

网友:
看這到這位PO的照片出來,都是專業的設備,就知道又是一位大神了~~
我比較想知道這個東西是用來測什麼的,然後那裡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