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8重型吹風機 風葉破損 維修實例

楼主(2019-06-15):
在社區回收廠撿到的一支吹風機,據說是髮廊專用機種
插電試運轉馬上就發出內部機件撞擊聲
拆開來發現風葉斷了幾片,造成偏心震動過大,其餘零件皆正常
經過一段時間修整剩餘的葉片(動平衡)雖然震動會比原廠來得大,但是可以接受的範圍。
這次維修的主角

這次維修的主角

這次維修的主角

斷裂的葉片被吹到前面來,而且融化

斷裂的葉片

斷裂的葉片

軸心上的髮絲清除後上點潤滑油
把剩下的葉片稍微修整,讓他儘量平衡
回裝送電測試,這支吹風及功率非常大(此為最大風力、最大熱度所耗功率,標稱1500W)

功率非常大的吹風機

功率非常大的吹風機

网友:
高功率吹風機是長髮者愛用的!大大如此修改暫時撐一下無妨,如能找到合適替代的扇葉才能發揮高功率吹風機的功效!!

网友:
修改整修葉片 要注意風量
風量不足 加熱線外殼要注意

网友:
請問痞酷買測試的電錶  電流20A沒問題嗎    線是否要加粗....

网友:
葉片減少, 除了不平衡震動外, 風量不足, 加熱線圈會過熱, 不宜長時間使用! => 葉片零件可至一些拍賣網站找,應該可找到相關業片

网友:
網路上有賣葉片的樣子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建議,已在網路上找到類似規格的風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