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HP Laserjet P1102w wifi 網路無法設定

楼主(2019-06-15):
HP 的雷射印表機的通病,進紙繼電器會粘死,形成卡紙, 問題和這篇相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76109#lastpost

但是我這台多了一個煩惱的問題,wifi 無法設定連綫,查看軔體預設值,整個呆掉!
難怪 ip 分配不到,web 也進不去,拜了古神也找不到解決的方法,目前只能用擺在主機旁邊用USB連線了。

請問有人遇過這種問題嗎?有解嗎?

网友:
  要不要試試:

  重置印表機無線方式: ㄅ)關閉印表機電源; 2ㄆ)按住無線按鈕跟取消按鈕不放, 再開啟電源; ㄇ)直到所有指示燈同時閃爍再放開按鈕.

  HP LaserJet Pro P1102W 打印機 - 通過 WiFi 連線方式安裝打印機 (無線基站方式)

  不需透過 AP 點對點 (Wi-Fi Direct) 列印: ㄅ)開啟有 Wi-Fi 的筆電|電腦, 搜尋訊號 "HP-Print-7C-LaserJet 1102"; ㄆ)搜尋到之後配對成功就可以直接列印.

  願有幫助.

网友:
這台要用WIFI無線列印需要從官網下載他的驅動程式(要下載完整的喔不要下載基本的)

印表機上電

之後電腦安裝驅動程式,裡面會有一個設定WIFI無線列印的選項

印表機要先用安裝程式去抓無線AP

之後才能用WIFI列印

這台P1102W我在台灣的時候也是愛用者

現在已經換型號了,好像是M12W的樣子

小台易於維修保養又可以無線列印,而且最大亮點是完全相容副廠耗材

用副廠耗材列印品質也還可以

畢竟只是黑白文件列印,品質不用太好

楼主:
有下載完整的驅動程式,但仍無法無線安裝,抓不到印表機,
原因出在  Device configuration 表列中的 ip 竟然是 0.0.0.0
所以用usb 設好之後,也無法透過 web 進內部去更改 ip ,
這才是困擾!

週一上班日後再來打客服,看能否解套了。

网友:
下載完完整安裝的驅動程式後執行解壓縮,之後的第一個頁面選P1100的無線安裝

之後選簡易安裝

接下來的第三項,如果要設定無線列印有兩個選項
上面第一個選項是針對你那台P1102W完全沒配對過WIFI的第一次安裝
下面第三項是之前有配對過,現在可能只是電腦重灌要重新安裝驅動程式就可選這項
不必再重新配對
但這個選項先決條件是之前已經配對過的事同一台P1102W跟同一台無線AP

如果是第一次安裝無線列印,選第一項後開始安裝驅動程式
之後會要求你插上USB線
第一次要設定WIFI的時候用而已
設定完成後就可以拔掉USB線了

因為我的印表機沒有帶來智利,接下來的安裝要有印表機才可以繼續

你列印出來的network config裡面有MAC序號
所以機器內建無線網卡應該是好的

楼主:
解決了!

關鍵點在兩個地方,因為之前是可以順利連線列印的。
但是後來 wifi 主機不穩,重新規劃 ip 之後,就抓不到,一時不察才改用 usb 連線。
現在重新檢視網路環境,更換工作主機,並移除安裝未成功之驅動軟體,再重新安裝。

第二個關鍵點是,設定無線安裝過種中,不能採建議值去安裝,這是wifi金鑰自動配發才可以,
若有設定金鑰則必需手動輸入才能成功。

原來他的懶人包真的是給懶人用的。

网友:
大大
也一樣有問題
改wep 加密就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