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技嘉 GA-H97M-DS3P 簡易維修

楼主(2019-06-16):
板號:GA-H97M-DS3P rev. 1.0

前言:
客人升級,所以我就把這組留下來用了,剛開始就發覺不對,重灌了,怎麼比我筆電還慢,
開個 Chrome 也好慢 (都是SSD)

故障情況:
後來發現,CPU進保護,只有跑 800MHz

Google了一下,有的說電源、重置BIOS、頻率那邊要設定,都做過後才發現原來是這裡在搞鬼 ↓ 127°C ???

那就是跟溫度有關了,找不到電路圖,不過有找到 EC 的腳位定義,發現 117、118、119 應該是溫度腳位 ↓

拉近一看,果然 ↓ 第119腳的電阻不見了,奇怪,拆顯卡的話,有那麼剛好去撞到這顆
EC通常都在PCIE插槽前面,顯卡檔板不注意就會ㄎㄠ到EC旁邊的小零件

參考 117、118 的阻值約 8K,在其他板子找了 8.2K 的電阻換上,溫度如下↓

開機後,頻率恢復正常

370.02 KB, 下載次數: 66

IT8620E

网友A:
客人是因為太慢才升級的吧?賺到了。

网友B:
有東西可以排隊了.............
排隊................排隊.............排隊.............排隊...................

開玩笑的啦!!!!!!!
能抓到這個,真的是很好的維修範例......讚.....i7耶,有這東西可以撿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人是因為太慢才升級的吧?賺到了。

原因不可考囉,主板+CPU 103.7購(上面有XX屋貼紙),顯卡、PWR升級過104年購(XX屋貼紙)

所以到底是103年就摳掉、104年換顯卡摳掉、我拆的時候摳掉,不得知

升級原因客人反應不開機,就技嘉雙BIOS偶爾走針不開,然後就 (你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東西可以排隊了.............
排隊................排隊.............排隊.............排隊.... ...

這 i7-4770 撿第二顆了....第一顆賣了

目前客人沒有反應要把東西要回去,要用一陣子才知道能不能留著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 i7-4770 撿第二顆了....第一顆賣了

目前客人沒有反應要把東西要回去,要用一陣子才知道能不能留著用 ...

i7-4770 價格不低......這東西基本上我連想都不會去想......

等我要的時候,大概是很多人都不要的時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不可考囉,主板+CPU 103.7購(上面有XX屋貼紙),顯卡、PWR升級過104年購(XX屋貼紙)

所以到底是103年 ...

雙bios偶爾跳針還好 ,至少會有正常的時候,我遇到的這個才是無言。

http://bbs.pigoo.com/thread-70623-1-1.html

維修是打發時間與樂趣,修的好當然很高興,修不好就當經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i7-4770 價格不低......這東西基本上我連想都不會去想......

等我要的時候,大概是很多人都不要的時候了 ...

還能賣 4K 左右~

16G 記憶體也沒帶走

想到我那顆 Q9550,經過10年,才會有到不要的時候~~

推出日期: Q1'08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還能賣 4K 左右~

16G 記憶體也沒帶走

我也不是什麼CPU重度使用者......不要說Q9550,就連Q6600都很夠用.....
CPU不死,只是主機板凋零......

我到現在還搞不懂,若是玩GAME的話,Q9550會不夠力嗎????應該不會吧!!!

不過我的顯卡也不強,倒是覺得顯卡比較差.....CPU還輪不到嫌.

話說回來,最近的工作電腦壞了,換上等級有夠低的主板當工作電腦.....

是有覺得慢,但還不至於影響做事...... CPU是N3150的,超省電電腦....
掛二個LCD,一個工作,一個放YouTube........還滿順還滿夠用的啊!!!!!

我對電腦的要求不高,其他就等有緣再相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是什麼CPU重度使用者......不要說Q9550,就連Q6600都很夠用.....
CPU不死,只是主機板凋零......{:17 ...

我現在的要求也不高了,10幾年前大學時期做攝錄影、媒體設計,轉檔靠CPU

現在賣電腦,學習修板子,看看電路圖就夠了

你的東西有在打包了,最近看看有什麼再塞給你

网友C:
有沒有LGA1150可用的I3、5啊?

話說~~這種中古CPU可值錢了,但未免有些誇張,價格媲美新CPU了....就因為對應主機板?!

大俠~~這塊H97M它BIOS中PCI-E部分有沒有"被支援"NVME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沒有LGA1150可用的I3、5啊?

話說~~這種中古CPU可值錢了,但未免有些誇張,價格媲美新CPU了....就因為對 ...

可惜我這塊沒有 M.2 插槽,同代其他板有,我過陣子會買 M.2 TO PCIE 轉接卡來試

走SATA應該沒問題,NVME 不確定,可能要改BIOS

我有客戶升級下來的 128G M.2 (SATA)  兩支 ,想說賣也賣不了多少,買了外接盒裝著用

网友C:
我則是執著買M.2轉PCIE卡,因為我的板雖沒M.2介面但廠商支援NVME指令
,可用轉卡裝M.2 NVME SSD。

就因為轉卡一直買不到,所以還沒用SS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則是執著買M.2轉PCIE卡,因為我的板雖沒M.2介面但廠商支援NVME指令
,可用轉卡裝M.2 NVME SSD。

轉卡淘寶不是有?

我這外接盒淘寶買的,台灣賣太貴了,貴一倍,都可以買一支 128G M2 SATA 了

台灣支援M2 SATA的盒子都 600以上,支援NVME的盒子要1000以上

淘寶差不多都是半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轉卡淘寶不是有?

我這外接盒淘寶買的,台灣賣太貴了,貴一倍,都可以買一支 128G M2 SATA 了 ...

沒網購習慣咩....加上我沒信ˋ用卡...網路買不習慣

店頭還在找...怪了~~8/9系列晶片組廠商都沒推出NVME指令支援的BIOS喔?!
還是大家都不用轉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網購習慣咩....加上我沒信ˋ用卡...網路買不習慣

店頭還在找...怪了~~8/9系列晶片組廠商都沒推出NVME ...

你要找 PCIE X4 插槽的還是 PCIe X1

沒屋頂有啊,也不貴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14855992598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要找 PCIE X4 插槽的還是 PCIe X1

我板子有三條X16的插槽....兩個是3.0規格,單插一張卡是3.0 X16規格插兩張卡變成3.0 X8+X8

一個16插槽只有X4 2.0規格,所以............應該適合PCIE-3.0 X4規格轉卡...

買X4的好!~~~頻寬才夠大,即便你插在走2.0規格的插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板子有三條X16的插槽....兩個是3.0規格,單插一張卡是3.0 X16規格插兩張卡變成3.0 X8+X8

一個16插槽只 ...

我覺得轉卡好像是過渡時期在用的感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則是執著買M.2轉PCIE卡,因為我的板雖沒M.2介面但廠商支援NVME指令
,可用轉卡裝M.2 NVME SSD。

你的是哪塊,我的有支援nvme,找到這篇,不過奇怪,支援BIOS是寫 F5c,點進去下載頁面只有 F5、F6

好像被拿掉了?不然就是 F6 有支援

https://www.gigabyte.com/tw/Press/News/1358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覺得轉卡好像是過渡時期在用的感覺

M.2插槽從9系列開始支援的,但實際上是走SATA還是NVME規格我忘記了....
100系列晶片組開始擴大配置,列為基本標準介面(每張板都有!)

會有轉卡就是因為有些廠商在後來BIOS支援了NVME指令,只要透過轉卡就能將
M.2的NVME規格SSD當開機碟用,否則只能當資料碟。

M.2規格SATA用轉卡有點多餘,因為速度還是SATA3.0(600MB內),卡也要SATA線連
SATA介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是哪塊,我的有支援nvme,找到這篇,不過奇怪,支援BIOS是寫 F5c,點進去下載頁面只有 F5、F6

好像 ...

我的是華擎Z87晶片組的.....

网友:
你用最新版的BIOS就對了(反正廠商也不會更新了)

更新之後會在PCIE設定那邊看到NVME的相關設定...例如你用3.0 X4的轉卡
插在X16插槽上...(用內建顯示沒裝顯卡)

楼主:
我查了,F5c 改下載網址載得到,打開找到了,F5c、F6 也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找 PCIE X4 插槽的還是 PCIe X1

沒屋頂有啊,也不貴

https://shopee.tw/NGFF-M-key-M.2 ... 97191959.2197739130

大概前不久,蝦皮己經有了[海外直購]......

這可厲害了......運費只要店到店的60元.....很多東西的價錢都砍死台灣.....

我買了二次海外,一次店到店60元,一次蝦皮直送70元.....

以前還不感覺蝦皮可以打贏露天...露天的老闆詹宏志還說,蝦皮的威脅己經過去了....

結果這是真的.....終於成真了....

一位電商老闆的大膽預言:蝦皮明年將重擊所有台灣電商平台,往第一大邁進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 ... _page.aspx?id=3307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沒網購習慣咩....加上我沒信ˋ用卡...網路買不習慣

店頭還在找...怪了~~8/9系列晶片組廠商都沒推出NVME ...

看上面....不用信用卡.....只要店到店貨到付款......

只不過現在寄來要7~10天,甚至近半個月....我相信練兵以後會變快的....

現在則較慢一些......

网友B:
以下是我最近買的東西....嚇到吃手手.....

這別人還在賣4~500
https://shopee.tw/product/99575798/1777848222

這160...我實在不知道台灣有哪個賣家會賣這種價錢....
https://shopee.tw/product/99575798/1615184347

這個就更恐怖了......我想說這種價錢能用嗎???......好奇買了一個回來試試.....看!!!!!很好用....好用得很.......
https://shopee.tw/product/2771695/1386510012

真是太可怕了.....

告訴大家這個好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上面....不用信用卡.....只要店到店貨到付款......

只不過現在寄來要7~10天,甚至近半個月. ...

我好久沒看掏寶網站,現在變成要註冊帳號才能瀏覽了唷?!

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下是我最近買的東西....嚇到吃手手.....

這別人還在賣4~500

那就代表同樣的東西台灣人競爭力太差?

賣的貴那麼多.....

楼主:
我想說買 M.2(SATA) 轉 2.5 SATA 好了,手邊老筆電還缺SSD

話說這個也滿會想的

https://shopee.tw/%E2%98%86%E9%8 ... i.6218773.31539562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沒有LGA1150可用的I3、5啊?

話說~~這種中古CPU可值錢了,但未免有些誇張,價格媲美新CPU了....就因為對 ...

你有 Z87板子....還問有沒有 i3、i5?

偶爾會拿到這代CPU,再等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 Z87板子....還問有沒有 i3、i5?

偶爾會拿到這代CPU,再等等了

因為我是接中古的......對方只搭配Pentium賣....

网友:
太力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