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SUS PU401LA 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9-06-16):
型號:ASUS PU401LA
板號:PU401LA Rev. 2.1
故障狀況:完全沒有反應

處理:
上電前,原本未拆板,先目視有沒有異狀後對待機,PL8101、PL8103 打阻值正常。因為沒有它的轉接頭,
規格:4.5*3.0mm 帶針

所以打算拆板在DC那邊焊上電線準備上電,拆板後翻過來就發現疑似問題點 ↓ 燒穿了
規格:IT8585VG BGA

對 EC 供電打阻值,+3VA EC ,呈現短路,往上測量轉換來源,PU9102,這個IC的其他3V的對地都沒有短路,

拆下 EC 後,+3VA EC,就沒有短路。於是訂料件,有DC頭還是比較方便一點,

順便訂待機 IC:HPA02239RUKR = TPS51275RUKR

拆換:

上電後亮機:

上電後會直接開機,發現 RTC 電池只剩 1V,手邊只有大顆的...不過塞得下

小結:
此機電池才循環六十幾次,表示用多沒久就燒了,然後放了幾年才轉賣,
RTC電池要放到沒電也需要一段時間、原本的電池也放到一滴電都沒有

370.6 KB, 下載次數: 38

點位

网友:
廣告詞 在說大瓶的吃比較久 那大顆的也會耐比較久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收下備用!

网友A:
楊大大功力深厚,怎麼都有那樣多的故障機可以玩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楊大大功力深厚,怎麼都有那樣多的故障機可以玩咧...........

與其等朋友或客戶有機子,我直接去買故障板子來修比較快累積經驗,等有功力再修客戶的比較穩當。加上沒有認識做回收的朋友。我發的實例大部分只有主板,修失敗的也不少,失敗的也能得到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