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UX305FA 可過電開機沒畫面,如何檢測問題呢?

楼主(2019-06-16):
各位前輩周末好,雖然上一台筆電還沒解決,但為了加快我手邊待處理筆電的速度
我再次上來請教各位高手前輩,且順便詢問是否有人願意教我,我將給予學費來學習!
並且我的本職是MIS,學習只是有興趣,沒有要以此為業的意思喔!

目前這台UX305FA是同事說修理看看,修不好也沒關係,就當作給我了
狀況是插電後,電池充電指示燈會亮,但是把電池拔掉在測試插電,電池充電指示燈也會亮

開機後,電源指示燈會亮,但Caps Lock燈也會恆亮,且摸CPU導熱管也會有溫度

其他主機板圖片

這樣該如何檢測問題呢?? 謝謝!

网友A:
還算新的機子,先刷BIOS...

Asus UX305FA RG.pdf

1.09 MB, 下載次數: 98

維修指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算新的機子,先刷BIOS...

是阿~ 機器還算新,但沒有畫面我不知道怎麼刷BIOS耶!

网友B:
願意給學費學習啊!!!

那很好啊!!!!

你寄給版上某大,付給他學費,他就會把機子修好給你看,而且教得很清楚.........你問他什麼,他都會全部跟你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願意給學費學習啊!!!

那很好啊!!!!

哈~  你是說C大嗎??

基礎的也會教嗎? 若是的話,可能也可以考慮使用網路教學這種方式~

不過我猜測可能意願也不高,若是找不到願意的人,可能也就使用其他方式處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  你是說C大嗎??

基礎的也會教嗎? 若是的話,可能也可以考慮使用網路教學這種方式~

如果是基礎也沒有的話,建議好好的K一K站上的實例跟教學......

學多了,久了自然會通.

要是什麼都不會,要人手把手或寫你要的教材的話,那太強人所難了.....除非你付很高的價錢,勇夫就會出現.

自己學會有一段陣痛期,過了就會有經驗了......

自己讀,讀不懂好好問,自然有人會回答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基礎也沒有的話,建議好好的K一K站上的實例跟教學......

學多了,久了自然會通.

好喔~  那首先針對"楊大俠"所說的"先刷BIOS"提問
但我現在開機都沒有畫面了,要怎麼刷BIOS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喔~  那首先針對"楊大俠"所說的"先刷BIOS"提問
但我現在開機都沒有畫面了,要怎麼刷BIOS呢?

很好......

先由我這個兩光師傅給你示範解答.

先去買這種USB編程器,很便宜.
把BIOS拆下來燒.

我只能教你到這裡,你會遇到什麼問題我不知道.
因為你的筆電太新,我沒有碰過.
你可以先找[主機板]跟[筆電]燒BIOS的維修文來看.

遇到問題可以問其他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

先由我這個兩光師傅給你示範解答.

我去Youtube找到這個工具的教學影片,但影片中的BIOS好大顆

而我查看了UX305FA主板上,疑似BIOS的零件,看起來好小顆

這樣USB編程器該怎麼使用呢?

另外,我也收尋到獅子魚大有說,刷機的BIOS不是找官網的,那是升級用的
那刷機用的BIOS,有高手前輩可以提供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Youtube找到這個工具的教學影片,但影片中的BIOS好大顆

有附小板子......

网友:
多爬文吧

3.34 MB, 下載次數: 79

BIOS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去Youtube找到這個工具的教學影片,但影片中的BIOS好大顆

如果將來想做維修 入手款可用這台http://bbs.pigoo.com/thread-51450-1-1.html
進階款RT809H
燒錄座或轉換板可另外購買

网友D:
BIOS不是右邊位置,是左邊我框起來的地方。

BIOS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不是右邊位置,是左邊我框起來的地方。

看起來應該是 WSON8 ,剛好也在 EC 旁邊,烙鐵要買好一點的,不然就是要熱風槍了

底部是 GND ,溫度要透的過去

网友A:
我也是基本入門,只有以下這些東西。實際上就是要多動手,多爬文

1.電錶
2.烙鐵 (焊錫)
3.編程器 (轉接座)

如果要再增加方便性及效率

4.熱風槍 (免洗助焊膏、洗板水或去漬油)
5.可調電源
6.示波器 (二手)

上面 2、3 項,可洽詢學姊

网友E:
BIOS電池先拔掉放個一天試試,說不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BIOS不是右邊位置,是左邊我框起來的地方。

感謝subojyh大告知。

不過請問您怎麼知道的呢?? 有快速辨識的方法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BIOS電池先拔掉放個一天試試,說不定就好了

請問是紅色框起來的這個嗎?
我早上出門上班前就先拔掉了,晚上回去就可以接上去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subojyh大告知。

不過請問您怎麼知道的呢?? 有快速辨識的方法嗎??

之前就修過幾台了,大多是BIOS問題。

楼主:
引用 楼主:
請問是紅色框起來的這個嗎?
我早上出門上班前就先拔掉了,晚上回去就可以接上去試試? ...

我剛剛把電池插回去了,結果狀況一樣!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剛剛把電池插回去了,結果狀況一樣!

我剛好處理一台電源燈跟電池燈都會亮(ASUS X551MA),無畫面、風扇不轉動,BIOS電池拔掉直接測就可開機了,電池如果壞了你在裝回會可能一樣開不了,請裸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剛好處理一台電源燈跟電池燈都會亮(ASUS X551MA),無畫面、風扇不轉動,BIOS電池拔掉直接測就可開機了 ...

好喔! 今天回家再試試,那裸測需要把M.2 SSD拔掉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基本入門,只有以下這些東西。實際上就是要多動手,多爬文

1.電錶

關於你在14樓回覆

我有一台恆溫烙鐵,不知是否夠用?
若是要買熱風槍的話,楊大俠有推薦的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喔! 今天回家再試試,那裸測需要把M.2 SSD拔掉嗎?謝謝!

建議你測試時非必要零件先拔掉,你也比較好檢修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議你測試時非必要零件先拔掉,你也比較好檢修問題

哈~ 我剛剛把 SSD、無線網卡、BIOS電池、喇叭線、觸控板排線通通都拔掉了
只留下鍵盤排線(沒差不能開機),還是一樣狀況沒畫面
且這樣弄下來,變成一插變壓器就馬上過電開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將來想做維修 入手款可用這台http://bbs.pigoo.com/thread-51450-1-1.html
進階款RT809H
燒錄座或轉 ...

已洽詢學姊,感謝獅子魚大的推薦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