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號機 SONY CDP-CX455 CD CHANGER

楼主(2019-06-16):
這台換片機是熱心會員豬仔提供的,他有試過可以開機,其它就沒有詳細測試了。

因為這台目前不在我這裡,有會員兌換後我才會找時間把機器帶回來。

想標的會員請注意以下規定,同意規則再下標。

1. 等級為"痞酷會員"以上才能出價,"痞酷會員"以下請勿出價。
2. 沒有截止日期,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會喊停。
3. 30酷幣起標,出價請以10的倍數增加,例如10、20、30........。
4. 不是喊價最高者得,由我宣佈那一位會員得標為準!
5. 自取或郵寄均可,郵寄方式需以烏骨雞學姐方便為主,郵寄的費用可能會到200元,無法配合或覺得太貴請勿出價競標。

最近我因故無法常上來論壇,論壇的廣_____告收入也一落千丈,再請各位會員有上來論壇能幫忙一下。

网友A:
多片式CD唱機
好東西ㄚ

网友B:
10酷幣,聽音樂的好機器

网友C:
400片的cd唱機?可把家中所有的cd一次容納,可是現在都在看youtube,還是純支持一下,老大編號還沒齊全,繼續關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酷幣,聽音樂的好機器

請注意是從30酷幣開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片式CD唱機
好東西ㄚ

有興趣歡迎參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400片的cd唱機?可把家中所有的cd一次容納,可是現在都在看youtube,還是純支持一下,老大編號還沒齊全,繼 ...

ㄚ三哥 你那台多片式伴唱機 也能當CD唱機吧
選擇那他自動播放應該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興趣歡迎參加。

我又沒賣場
要標回來生灰塵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ㄚ三哥 你那台多片式伴唱機 也能當CD唱機吧
選擇那他自動播放應該可行

我想是可以,但實際上是不行,也不知是我操作錯誤還是真的不行,CD現在少聽,不然也是有想標的衝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是可以,但實際上是不行,也不知是我操作錯誤還是真的不行,CD現在少聽,不然也是有想標的衝動。 ...

那台自動播放  試試 0000   00000  9999  99999

网友:
我在睡覺覺了,明天在試看看,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A:
ㄚ三哥 你那台多片式伴唱機 也能當CD唱機吧
選擇那他自動播放應該可行

我這台多片播放機有卡拉ok與一般模式兩種,卡拉ok模式輸入12301,前三碼是片子的位置編號,後兩碼是歌曲位置,一般模式就只能輸入三碼,也就是片子位置,按開始播放就從第一軌放到最後一軌,如果放入music cd,它也會播放,只是聲音並不會輸出,從主機面板會看到時間有在跑而已。

修正:播放music cd時,聲音會從點唱機本身的音訊端子輸出,而video cd輸出的影像跟聲音是從主機後面外掛的卡拉ok裝置輸出。
在使用上要有選擇的裝置,而且主機本身就佔了250片的vcd,只剩50片左右的位置可放music cd,有點不足。

補充內容 (2019-6-20 09:03 AM):
這兩天試用卡拉ok機來聽cd,發現實在不方便,這台沒人有興趣,那我出30酷幣標來聽cd專用,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