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結的不銹鋼線團整到懷疑人生

楼主(2019-06-16):
回收廠收了一些1mm不銹鋼線
塞在塑膠布袋中糾結成團剛開始解不斷理更亂
後來發現訣竅~~~不可從線頭找起
應該是要先把成團的線大範圍的從各個糾結處解開
再從線頭處捲收~~~  以這方法重複來回才能輕易解開
不過捲了3捆後
卻慢慢的開始懷疑人生

网友:
卻慢慢的開始懷疑[回收]人生

應該是這樣才對吧!!!

网友:
這才叫做剪不斷理還亂
比三千煩惱絲更麻煩理出頭系

网友:
我覺得繩或線也是蠻奇妙的東西 ~

有時只是把它們放在一起 ~

他們會自動糾纏在一起 !!

讓人難解難分 !!

网友A:
印象中歷史有個名人的解決方法是一刀砍了它,
現代有人組了個 Knot a problem 神奇社團:
https://read01.com/zh-tw/7Rd5R4.html#.XQbjdWwzbMU

网友B:
請問這種不銹鋼線是要用在那裡?

网友:
想到為了繞變壓器,拆馬逹漆包線,想要放棄很難,不放棄更難,最後不但成功了,還修得很難得的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種不銹鋼線是要用在那裡?

綁戶外不錯用,
比較不會生锈,
我有綁過鄉下電線桿上的監控攝影機,
又鎖又綁的,
鄉下不固定好,一轉頭攝影機會不見,
鄉下固定的太好,一轉頭電線桿會不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種不銹鋼線是要用在那裡?

曾經看過是用來當作石材安全繩,石材以濕式施工當牆壁裝飾時,貼上牆壁前先在石材背面與牆面之間鎖上不鏽鋼線,將來即使石材脫落也不會整片掉下來。

网友:
做這種事根本就是修行啦.

网友:
期待大大關於此線團的創意作品~~ ^^

网友:
蔡董真厲害,連不鏽鋼線都可以在回收廠找到,這種線很好用,這大一捆送回收很可惜,戶外捆綁不會怕生鏽導致斷裂,米家裡都有備一些的,謝謝。

网友C:
戶外捆綁的話,用這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這種不銹鋼線是要用在那裡?

我只知道海釣用的到
另外烏骨雞學姐也用的到
當橡皮人偷偷去找白骨鴨學妹XXOO時
可以用不銹鋼線伺候給他五花大綁吊大門口外示眾
304保證不生鏽可以吊很久

至於小弟暫時想法是可以編織也可以雕塑造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戶外捆綁的話,用這個如何?

這種在戶外有日照高溫,可能耐不久就脃化了。

我家屋外的排水管就用不銹鋼線綁的,可以耐很久,廿多年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歷史有個名人的解決方法是一刀砍了它,
現代有人組了個 Knot a problem 神奇社團:
https://read01.com ...

那我太太有可能是這社團成員
她很愛解這線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知道海釣用的到
另外烏骨雞學姐也用的到
當橡皮人偷偷去找白骨鴨學妹XXOO時

把老大包成不銹鋼乃伊!?

這會比法老還永垂不朽唷!~

网友:
蔡大...好有耐心!!...為了環保...不遺餘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