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VH-3243電源腳位定義

楼主(2019-06-16):
    各位前輩好....請教FSP196-3M01
     電源板接往主機板的腳為定義
            感謝先....

网友A:
圖片照那麼遠 連字都沒看到
要解答的 就本身要有那塊板子 才能看到了
如果電源板沒標示 看那排線接到哪邊的 從那邊看也行

好像有看到電容被你搞大肚了 電容先換掉

网友B:
從別站搜到了~
CN3接腳由右至左為:
01. LCD/BR
02. LCD/ON
03. PSON
04. 5VSB
05. 5VSB
06. 5VSB
07. SGND
08. SGND
09. +12V
10. +12V
11. SGND
12. SGND
13. +16V
14. +16V
15. AUD GND
16. AUD GND

自行判斷~是否正確~

此電源板很耐用~
電容換一換都可以完修~
不能完修網路上隨便都能買到~還很便宜~
此板啟動一定要加負載~

网友C:
這電容好像懷孕了!

网友D:
這台小弟2013年在社區回收場撿過一台,
換完電容頭好壯壯,
目前現役中.
2014年老哥尾牙抽到那台也是不開機,
換完電容也是頭好壯壯,
不過去年徧光膜開始變質,
讓他退役了.
這台對小弟來說很好修...因為我只會換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片照那麼遠 連字都沒看到
要解答的 就本身要有那塊板子 才能看到了
如果電源板沒標示 看那排線接到哪邊的 ...

   sa2086 前輩好...
       這圖是借用站內前輩貼圖..
        它的定義是標示在主機板.
        但主機板以回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從別站搜到了~
CN3接腳由右至左為:
01. LCD/BR

    fireway 大大好......
        此板是要用來連接公板做測試用.
        上圖示借用的...下圖才是正常的....感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電容好像懷孕了!

teamiss 大大好...
   這懷孕可不是後學搞得...
   不關我的事...我只是借圖用用..
   沒看清楚誰知他有孕在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小弟2013年在社區回收場撿過一台,
換完電容頭好壯壯,
目前現役中.

vivianshe 大大好..
  這些機器都是十幾年了...
  也開始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