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CHIMEI N-5221 22吋電視不過電

楼主(2019-06-17):
型號:CHIMEI N-5221
故障情況:不過電,待機燈不亮

版上已經有維修文囉,差不多都壞同一區電容,軟的

銘牌:

网友:
反覺得他品質不錯,只有耗損性零件壞掉...

网友A:
這一台其實很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台其實很耐用

我知道一休修過這台...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N-5221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一休修過這台...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615&highlight=N-5221 ...

啊~~~~這樣也被挖出來
不過這一台客人還在使用

网友:
學習了..恭喜完修

网友B:
燈管應該也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燈管應該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就改led呀~~ 改led機器不燙 又耐用~~

网友:
真的是軟的~~不過現在的LED比較少這樣軟的了,很少看到電容壞了,還真想再看到有這樣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