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壓力電子鍋 NP-NI18 故障碼 H04

楼主(2019-06-17):
象印壓力電子鍋 NP-NI18  故障碼 H04
原先因為IGBT保險絲 燒毀已都已更換可以使煮飯 卻顯示 H04故障碼
已知故障碼H04尚未放置內鍋,但已確實放入還是不行
想請教各位.謝謝

网友A:
又來了!沒有圖片,怎麼知道是否公司貨?沒有圖片,怎麼如何從內部構造給你建議呢?

网友:
趕快補上圖片

有兩種可能
1.電鍋變形(壓不到感應開關)
2.感應開關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來了!沒有圖片,怎麼知道是否公司貨?沒有圖片,怎麼如何從內部構造給你建議呢? ...

這個型號都是日本水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