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域名怎麼指向痞酷網?

楼主(2019-06-17):
上星期收到我註冊pigoo.com 域名的公司來信,說他們正在對.tw的域名在特價,我查了一下發現pigoo.tw 這個域名還沒有人註冊,所以就註冊了3年。

在還沒有使用這個域名之前,想到能否設定成在網址列輸入www.pigoo.tw或bbs.pigoo.tw時,自動轉成bbs.pigoo.com?不知道有沒有會員知道怎麼設定?

网友A:
網域註冊機構應該就有轉址服務了吧....老大要不要先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域註冊機構應該就有轉址服務了吧....老大要不要先找找看?

我是在匯智申請的,應該沒有轉址服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在匯智申請的,應該沒有轉址服務

我剛才查他們網頁是有提供轉址的(除非是要額外付費)。

https://www.cloudmax.com.tw/product/domain-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剛才查他們網頁是有提供轉址的(除非是要額外付費)。

https://www.cloudmax.com.tw/product/domain-n ...

謝謝!我再找時間問他們的技術人員。

网友B:
如果匯智不行, Cloudflare 有三組免費 Page Rules 可以做轉址

註冊後 DNS 要先設到 Cloudflare 指定位址

DNS 需要下面三筆紀錄, Status 那要亮橘燈

CNAME    pigoo.tw    pigoo.com
CNAME    bbs           pigoo.tw
CNAME    www         pigoo.tw

切換到 Page Rules 也新增三筆紀錄範例如下圖, URL 請依實際需求調整

詳細設定請見
support.cloudflare.com/hc/en-us/articles/200172286-Configuring-URL-forwarding-or-redirects-with-Cloudflare-Page-Rules

网友C:
其實,有多種方法可以在 HTTP Server 中自己做轉址。

其中一種方法是利用 index.html 來轉址,
步驟如下:
  • 設定 HTTP Server 接受第二個網址,比如說 bbs.pigoo.tw 。
  • 設定(或找到)第二個網址的 Document Root 目錄所在位置,比如說 /var/www/html/bbs.pigoo.tw 。
  • 在 Document Root 目錄裡面,放入下列內容的 index.html

    1. <!DOCTYPE html>
    2. <html lang="en">
    3. <head>
    4.     <title>Redirect to bbs.pigoo.com</title>
    5.     <meta http-equiv="Refresh" content="0; url=http://bbs.pigoo.com/" />
    6. </head>
    7. <body>
    8.     <p>Please follow <a href="http://bbs.pigoo.com/">this link</a>.</p>
    9. </body>
    10. </html>

  • Restart HTTP Service 或 Reboot

网友:
其實是不需要多申請, 沒有意義的, 商人為了多賺錢

网友:
其他的方法可參考
How to Redirect a Web Page

如果可以使用 super user 深入設定的話,我個人是建議 Server Side Solution,
比方說是 Apache or Nginx Redirec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域註冊機構應該就有轉址服務了吧....老大要不要先找找看?

果然如你所說,匯智就有這種服務了,而且還是免費的,我剛剛設置才大約半小時,DNS 就可以找到了,不過這可能只限於台灣地區,全球可能要一到兩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匯智不行, Cloudflare 有三組免費 Page Rules 可以做轉址

註冊後 DNS 要先設到 Cloudflare 指定位址

原來匯智就有提供此服務,已經解決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有多種方法可以在 HTTP Server 中自己做轉址。

其中一種方法是利用 index.html 來轉址,

這個服務匯智就可以設置了,還是很謝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如你所說,匯智就有這種服務了,而且還是免費的,我剛剛設置才大約半小時,DNS 就可以找到了,不過這 ...

早期 硬體效能差 所以DNS TTL 預設值比較大  官方說法會說要24小時才能生效

現在的硬體效能好  所以DNS 的TTL 都比較小 全球大概半天就可以生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