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光 8W 3000K LED E27 燈泡,閃爍維修

楼主(2019-06-17):
米是從公司那回收台撿回這顆燈泡的,因為上面沒有寫故障原因,並且外觀上有四處破裂,姑且就修修看,果真又是電解電容故障造成LED燈泡閃爍,謝謝。

燈泡上標示

外觀上有四處破裂

16顆LED串聯,每一顆米都有測試過單獨點亮是正常的

主控板

分解後,測試時22uf/100V電容值為21uf,更換上22uf/50V新品後,仍舊呈現閃爍狀態,所以再更換10uf/50V,測試後電容值異常

固定主控板的小凹槽

主控板背面,有測試橋式整流後的直流為144V,沒有異常

修復後的狀態,LED鋁基板有重新上新的散熱膏

8W LED 燈泡功率測試

网友A:
高壓電容好買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壓電容好買嗎?

一般電子材料行 DC 250V 以下的電容器 應該都有備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電子材料行 DC 250V 以下的電容器 應該都有備貨

誠如海馬大所說的,一般耐壓250V以下的電容器在電子材料行都買的到,只不過有時因為板子空間設計的關係,要買耐壓一樣,體積相同的似乎不太容易,通常都是容量大耐壓一樣,或是容量一樣耐壓較大,假如您常常用到同一顆電容器,米建議可以跟學姐詢問看看,一次買多一點比較好,謝謝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電子材料行 DC 250V 以下的電容器 應該都有備貨

收到,因為之前有顆省電燈泡也是高壓電容鼓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誠如海馬大所說的,一般耐壓250V以下的電容器在電子材料行都買的到,只不過有時因為板子空間設計的關係, ...

知道了~

网友C:
各廠牌LED燈都是將燈珠(led)以最大規格驅動,長期下來不利於使用壽命及亮度光衰,此例8W燈就是使用16顆led(0.5W/顆),建議適度降低功率(加大基板上那幾顆小於5Ω的總電阻值),雖然總光通量降低但可以延長使用壽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廠牌LED燈都是將燈珠(led)以最大規格驅動,長期下來不利於使用壽命及亮度光衰,此例8W燈就是使用16顆led(0. ...

這樣啊~~使用到規格這麼緊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廠牌LED燈都是將燈珠(led)以最大規格驅動,長期下來不利於使用壽命及亮度光衰,此例8W燈就是使用16顆led(0. ...

回 yang4 大 ...

您是說主控板背面有橋式整流的那一面的所有貼片式電阻小於5Ω都更換嗎?不過米檢查了一下,所有的貼片電阻都高於5Ω喔,謝謝。

网友:
led燈都是以定電流驅動,電流值就是以所提到的那幾顆電阻做偵測,我常幫他人修這種燈,修好後就順便降低功率值,大概減掉1/4,有時是單一顆小阻值電阻但大多是兩顆並聯

网友:
細看一下RS1及R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