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SATA3 960GB~1TB SSD推薦

楼主(2019-06-17):
請問SATA3 SSD有比較推薦的品牌和型號嗎?找了幾個品牌.不知道有沒有更推薦的.謝謝!!
1.SanDisk Ultra 3D 1TB 2.5吋SATAIII固態硬碟
2.美光Micron Crucial MX500 1TB SATAⅢ 固態硬
3.WD SSD 1TB 2.5吋 3D NAND固態硬碟
4.金士頓 Kingston UV500 2.5" SATA-3 960GB SSD

网友:
優先排序: 2  1 = 3(Sandisk已算是WD的旗下的子公司,差別在於保固方不方便)

网友:
谷歌搜尋型號是否有災情,
畢竟容量大,
用的人也不多。

网友A:
米有使用過美光 M4 128GB的產品,還不錯,所以只敢推薦美光的產品,請問樓主的選購考量是那一方面?要穩定、速度、電競還是記憶體型態?謝謝。

网友:
沒辦法裝M.2 SSD?

网友:
TEAM L5 Lite 3D 1TB

友站都推中藥

楼主:
DDR3時代的筆電只能裝SATA3的SSD沒辦法裝M.2 SSD...另外是不是要看筆電支援SSD的容量多少GB呢?
不要說換筆電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米有使用過美光 M4 128GB的產品,還不錯,所以只敢推薦美光的產品,請問樓主的選購考量是那一方面?要穩定 ...

穩定耐用型的!!我最早買INTEL 540 120GB用了7年還是頭好壯壯
壽命還90%左右~~~從以前就聽到美光的SSD產品不錯只是沒實際買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穩定耐用型的!!我最早買INTEL 540 120GB用了7年還是頭好壯壯
壽命還90%左右~~~從以前就聽到美光的SSD產品 ...

回 323qazxsw 大 ...

其實 Intel 的產品也不錯,就是CP值不好,產品售價過高,米建議挑大廠,選中階產品應該就不會差到哪裡去才是,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DDR3時代的筆電只能裝SATA3的SSD沒辦法裝M.2 SSD...另外是不是要看筆電支援SSD的容量多少GB呢?
不要說換 ...

原來是用於筆電,我還以為是桌機....因為SATA規格最了不起也就讀寫600MB內,
想說你怎不用M.2的....

筆電沒有SSD容量支援問題,它跟一般硬碟一樣阿..有多少錢就買多大容量

网友:
硬碟容量越大,儲存資料越多,壞掉時就慘了,我習慣將重要資料用外接硬碟備份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來是用於筆電,我還以為是桌機....因為SATA規格最了不起也就讀寫600MB內,
想說你怎不用M.2的....

a471大說:筆電沒有SSD容量支援問題,它跟一般硬碟一樣阿..有多少錢就買多大容量
今天買了美光Micron Crucial MX500 1TB SATAⅢ SSD回家裝~~~~發現筆電竟然抓不到SSD
看來是有支援的問題~~~裝了480GB的才抓的到
是不是比電主機板的SATA控制器較舊不支援超過512GB SSD?

网友B:
引用 楼主:
a471大說:筆電沒有SSD容量支援問題,它跟一般硬碟一樣阿..有多少錢就買多大容量
今天買了美光Micron Cru ...

不會吧!?~~~~~你NB是幾年的東西啊?............8年?

支援SATA介面的晶片組應該沒有規格的限制,就算是SATA2.0規格介面應該也只有
資料傳輸頻寬比較慢(300MB)而已。容量應該不至於不支援超過512GB....

你NB什麼晶片組的?...用什麼作業系統?......

网友:
有沒有NB的型號? 小弟我之前遇過ASUS部分舊型號會挑SSD的情況,google之後才曉得

而該款筆電是使用nVidia的晶片組,N家的晶片組有SSD相容性的問題

另外如果要相容性高一些的,WD、intel、美光是相容性較好的(經驗法則,但不是絕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會吧!?~~~~~你NB是幾年的東西啊?............8年?

支援SATA介面的晶片組應該沒有規格的限制,就算是SA ...

INTEL 8 series 晶片.....
BIOS抓不到1TB的SSD...480GB抓的到
有可能是BIOS較舊不支援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INTEL 8 series 晶片.....
BIOS抓不到1TB的SSD...480GB抓的到
有可能是BIOS較舊不支援嗎?

有打電話問廠商技術支援部門嗎?

8開頭的不應該有這種情況發生...還是你用W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打電話問廠商技術支援部門嗎?

8開頭的不應該有這種情況發生...還是你用W7? ...

看法+1

8系列晶片不算舊,而且當時消費市場已經有SSD了

樓主有嘗試更新過BIOS嗎?

楼主:
用480GB安裝WIN10完成後不信邪再換成美光1TB SSD
BIOS抓到1TB SSD了~~~又沒動什麼....看來最近手氣不佳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480GB安裝WIN10完成後不信邪再換成美光1TB SSD
BIOS抓到1TB SSD了~~~又沒動什麼....看來最近手氣不佳阿{: ...

那480GB便宜賣我拉~~~800塊跟你收n_034|

楼主:
美光Micron Crucial MX500 1TB SATAⅢ SSD使用AS SSD Bench測試結果:

開啟美光SSD軟體的Momentum快取功能:

開啟美光SSD軟體的Momentum快取功能後的結果:
還能跑到1萬多分...
只能說一分錢一分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