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quiet TFX2B-300W元件請益

楼主(2019-06-18):
各位前輩好

小弟手邊有一台bequiet TFX2B-300W故障,拆下來巡過一遍之後,僅發現110V電源接頭後方的一個元件擊穿,打算先換該元件

如下圖:

近拍正常的另一個,上頭有型號「CS221K」

google之後,找到這是Y1陶瓷電容,不過對其規格不甚瞭解,將光華商場今華電子、祥昌等有網站的店家找過,似乎沒有「CS221K」這一個,所以想請教各位前輩,是否有替代產品/型號可以參考、選擇(小弟住台北,通常是到光華商場的電子材料行找)

感激不盡

-----------
剛才有幾張照片傳成附件,結果附件的照片重複了,不知道怎麼刪除,還請見諒^^"

网友:
從廢品拆來換,就行了

楼主:
這我也有想過,但是...手邊剛好沒有廢品n_075|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我也有想過,但是...手邊剛好沒有廢品

那顆是抗電磁干擾用, 不裝也可正常使用...

那顆 CS221K 沒拍到另一面, 不太確定詳細型號, 印象中應該是TDK 的產品.
https://product.tdk.com/info/en/ ... utomotive_cs_en.pdf

一般來說 CS 是系列, 221是220pF, K是±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顆是抗電磁干擾用, 不裝也可正常使用...

那顆 CS221K 沒拍到另一面, 不太確定詳細型號, 印象中應該是T ...

原來另一面也有資訊,這樣我找時間拆下來看

网友:
那個是 Y2 基本單絕緣Y電容 , 而 Y1 是雙絕緣Y電容  ...
照片位置 使用Y2 即可; Y1也可以 比較好但是體積會大些
我在 [金電子] 看到的連結  Y2電容器220PF K
https://kinsten.com.tw/index.php ... amp;product_id=2012
你說的 [光華商場今華電子、祥昌]  應該都有 只是沒列出
-------------------------
你可以 先剪除 此故障Y電容 ,  沒有它電路也能工作 , 只是電磁雜訊變差 ;
感覺上 這個Y電容只是序幕, 還有故障 繼續修...
找出 其他故障點 再一起買材料

网友B:
這棵Y電容也能擊穿,這是不是遇到甚麼大突波或雷擊,後方的保險絲還安在嗎? 保險絲要是掛了,可能線路零件燒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棵Y電容也能擊穿,這是不是遇到甚麼大突波或雷擊,後方的保險絲還安在嗎? 保險絲要是掛了,可能線路零件燒整 ...

感謝提醒

當時的情境其實是要測試一個疑似故障的主機板,但當時CPU沒有插風扇,忘記POWER、主機板還通電,手殘把CPU供電的線拔幾來,幾秒鐘之後就聽到POWER「碰!」的一聲(小小聲地),然後有一點燒焦味......

於是著手拆這顆power,除了這顆Y電容被擊穿,我也有想過保險絲是不是也爆了,也經整塊板子拆下來看,其餘肉眼沒有看出任何異常、也沒有任何燒焦的痕跡,但也沒有找出保險絲在哪個位置。目前沒有閒時間一個一個測試,所以已經被晾著好幾天了n_080|

有時間再多拍些詳細的照片向各位前輩請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