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tali 12W藍鑽黃光故障

楼主(2019-06-18):
各位大大好, 前陣子我家有一顆Otali 12W藍鑽黃光故障,驅動器上面上了很硬的膠,又有燒黑的痕跡
所以就扔了, 然後上網買了一個驅動器, 結果會一閃一閃, 我就問賣家
賣家回覆:
您好,您這是10w的燈,且電路是20串,屬otali自己設計的特殊電路,我們的驅動器無法使用喔~

我想請問一下, 還有沒有什麼方法能再讓這顆LED燈泡被利用?

网友A:
買一塊洞洞板自己焊接阿....
看要怎麼排法自己搞

网友B:
先把 LED 串列並列的電路圖測繪出來, 答案就自己出來了, 再看看個別燈粒有沒有故障, 過流保護也會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一塊洞洞板自己焊接阿....
看要怎麼排法自己搞

可是我想利用它原來的散熱系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 LED 串列並列的電路圖測繪出來, 答案就自己出來了, 再看看個別燈粒有沒有故障, 過流保護也會閃 ...

大部份LED燈會有並聯的設計嗎? 還是都串聯?
我個人的想法是, 是不是我可以利用我購買的驅動器, 加上電阻來測試會比較快??如果這樣可以, 有沒有特別注意事項?
晚上我再來測看看, 能不能做出電路, 謝謝您的指點

网友:
上網買的驅動器的規格是?

補充內容 (2019-6-20 02:12 PM):
查了很多 LED driver 的線路,上面的 led 都是串聯,想想也有道理, 這樣要維持恆流才方便,零件也少用許多。

网友C:
查看LED燈珠規格 零點5w就是150 mA, 1W 就是0.3A, 很普通的電路, not rocket science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部份LED燈會有並聯的設計嗎? 還是都串聯?
我個人的想法是, 是不是我可以利用我購買的驅動器, 加上電阻 ...

指點不敢.
參考看看
http://wp.me/Ph3BR-y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 LED 串列並列的電路圖測繪出來, 答案就自己出來了, 再看看個別燈粒有沒有故障, 過流保護也會閃 ...

您好, 我測了一下, 似乎是 20顆串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看LED燈珠規格 零點5w就是150 mA, 1W 就是0.3A, 很普通的電路, not rocket science

您好, 的確是 0.5W , SMD 5630 規格, 我測過每一顆 LED 是好的, 而且也應該是串聯電路
但就是很奇怪, 市面上買的便宜的驅動器, 就是會一閃一閃 ([url=您好, 的確是 0.5W , SMD 5630 規格, 我測過每一顆 LED 是好的, 而且是串聯電路 但就是很奇怪, 市面上買的便宜的驅動器, 就是會一閃一閃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19988460466)

這種的, 我不敢買, 怕買了也不能用, 但看起來似乎比上面的要好很多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103697984)

不知道還有什麼建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 的確是 0.5W , SMD 5630 規格, 我測過每一顆 LED 是好的, 而且也應該是串聯電路
但就是很奇怪, 市 ...

這串20顆 * 3.3 =66v,買的那顆 led driver 最高只能輸出到42v , 不夠支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串20顆 * 3.3 =66v,買的那顆 led driver 最高只能輸出到42v , 不夠支應呀。

原來是這樣, 所以要找 66V 的
因為網路都用瓦數, 所以我札 12W可用, 結果不知道為什麼 12w 卻是 42V
另外請問一下, 驅動器的輸出電壓用三用電錶量, 準確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來是這樣, 所以要找 66V 的
因為網路都用瓦數, 所以我札 12W可用, 結果不知道為什麼 12w 卻是 42V
另外 ...

12w=300mA * 42v 。SMD 5630 只需要150mA,所以需要的規格應該是 Output : 150mA / 電壓範圍包含 66v 在內的 Driver。

至於 「驅動器的輸出電壓用三用電錶量」,什麼都不接量到的應該就是42v?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w=300mA * 42v 。SMD 5630 只需要150mA,所以需要的規格應該是 Output : 150mA / 電壓範圍包含 66v 在 ...

謝謝, 我找到 輸出 DC 40-68V/300MA 的驅動器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 我找到 輸出 DC 40-68V/300MA 的驅動器了

不能300mA喔,要150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300mA喔,要150mA。

加限流電阻可以嗎? 目前在網路上只能找到 68V/300MA
或是再加個限流電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限流電阻可以嗎? 目前在網路上只能找到 68V/300MA
或是再加個限流電路?? ...

把他看成定電壓68v,然後加限流電阻,應該是可行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他看成定電壓68v,然後加限流電阻,應該是可行喔。

謝謝, 反正死馬當活馬醫吧, 買來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反正死馬當活馬醫吧, 買來試試看

後來弄得怎樣

楼主:
月底透支, 沒錢買電源驅動器, 我有找到 68v/300ma 的
限流電阻打算用 1/2W 450ohm

网友E:
把 20串聯 改成10個串聯分兩組 ,切割路成為兩組串聯點,應該會比較好找零件

楼主(2019-07-18):
引用 网友E:
把 20串聯 改成10個串聯分兩組 ,切割路成為兩組串聯點,應該會比較好找零件 ...

看起來, 沒法切割

网友F:
你找一下 “LED驱动电源 恒流驱动” 的電路. 功率好便宜又好用.

网友F:
另外用你原來買的 改燈板電路 改 10+10 並聯就可以了. 你那個燈板串接 很好改, 把第11顆 + 極撬開, 板上+ 接到 電源- , 放上隔熱絕緣膠帶 LED 上 +極  跳線到板上 電源 +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找一下 “LED驱动电源 恒流驱动” 的電路. 功率好便宜又好用.

有啊, 有找到68V/300MA的 LED驅動器, 下週才要下標買

网友:
2ˋ4樓回答了

网友G:
注意你要買的這類球泡燈驅動大部分都是非隔離的恆流驅動,非恆壓驅動哦,
要想清楚輸出串接電阻真的會限流嗎?
正確作法是去改驅動ic的限流電阻(一般是標Rcs)
各家IC的參考電壓不太一樣,最常見公式是Iout=200mV / Rcs,
但也帶150mV,170mV,250mV等等種類繁多,還有要考慮連波值因素的,
如果你剛好降一半電流,建議就直接把Rcs加大一倍應該八九不離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注意你要買的這類球泡燈驅動大部分都是非隔離的恆流驅動,非恆壓驅動哦,
要想清楚輸出串接電阻真的會限流嗎? ...

哇噻, 比我想像的還複雜, 我以為加個電阻就好
等收到貨, 再來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用你原來買的 改燈板電路 改 10+10 並聯就可以了. 你那個燈板串接 很好改, 把第11顆 + 極撬開, 板上+  ...

真是厲害的方式

楼主:
各位先進好, 經過測試, 似乎不是我想的那樣加一顆限流電阻就好,
第一, 電阻會發燙
第二, 如果電阻太大, 會峼成電流不足, 電阻太小會太亮

還是要多加一個限流電路??

規格是36-68V 300MA (12-18) *1W

奇怪, 圖片怎麼刪不掉, 編排功能怪怪皂

以下是購買的模組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先進好, 經過測試, 似乎不是我想的那樣加一顆限流電阻就好,
第一, 電阻會發燙
第二, 如果電阻太大, 會 ...

黃字標了 OUT ,,, 確定嗎?   那裡 印著 L 和 N  是AC IN..

楼主:
正在改, 但圖片改不過來, 多好幾張, 也不能刪除上傳的檔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各位先進好, 經過測試, 似乎不是我想的那樣加一顆限流電阻就好,
第一, 電阻會發燙
第二, 如果電阻太大, 會 ...

電阻一定會燙.....你可以用陶瓷電阻.

但基本上 不用加電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阻一定會燙.....你可以用陶瓷電阻.

但基本上 不用加電阻吧....

因為第 #13樓的大大說 SMD5630 只需 150ma , 我擔心用 300ma推, LED 很快就掛了, 而且我接上去, 發現真的比原來的亮, 因為這顆 LED 燈泡用很多年了, 一天點到10-12小時, 所以您的意思是直接 300ma推就行了?
還是我誤解了 #13 樓大大的意思了?

另外我有找到一個SM2082D (詳附件)的恆流輸出 ic, 我想要用三個並接輸出成 150ma, 不知可行性如何??

請問一下, 陶瓷或水泥電阻 要用到幾w 呢?
我有找到一個公式, 不知道對不對 W=V*A , (68*0.3) = 20.4w , 據說加上安全係數約 1.5 * 20.4 = 30.6w (要用到這麼大, 是這樣嗎?)

原先是不想浪費這顆好的 LED燈泡, 我已經花了 720元在這上面了, 都可以買2顆了, 只是外行的好奇心大於實務~~
感覺直接丟掉會比較方便, 哈哈哈, 不過還是有學到一些有的沒的的知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先進好, 經過測試, 似乎不是我想的那樣加一顆限流電阻就好,
第一, 電阻會發燙
第二, 如果電阻太大, 會 ...

圖中IC編號是?
62KL8M09U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為第 #13樓的大大說 SMD5630 只需 150ma , 我擔心用 300ma推, LED 很快就掛了, 而且我接上去, 發現真的 ...

你有用電流表量一下通電後電流是多少嗎? 基本上應該不會到 300MA才對 (因為是通用的電源驅動 應該是寫可供最大電流量) 之前就想請你不要多花錢用原本買的改一改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有用電流表量一下通電後電流是多少嗎? 基本上應該不會到 300MA才對 (因為是通用的電源驅動 應該是寫 ...

啊啊啊~~~我竟然沒做這件事, 我回家量一下通電的電流
等你說改 led時, 我已經下標買新的啦,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圖中IC編號是?
62KL8M09U

是的, 沒錯~~

网友F:
之前燈泡壞了我都改用這個型號的... 便宜好用. 反正一定買到大陸貨直接就大陸買了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之前燈泡壞了我都改用這個型號的... 便宜好用. 反正一定買到大陸貨直接就大陸買了0.0“ ...

對啊, 我也是買這個, 只是當初以為是 36v, 結果會閃, 問賣家, 賣家說是我的電路問題, 結果一查是20顆串連
要用到 68v, 我是一次買兩個

因為他們都標 w 數, 並沒有更細節的說明
我想說買 8-12w 就可以了
結果是要買 12-18w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啊, 我也是買這個, 只是當初以為是 36v, 結果會閃, 問賣家, 賣家說是我的電路問題, 結果一查是20顆串連 ...

其實好的 LED 燈是不發燙的.... 所以後來我是找 LED燈板 自己改燈. 光弱一點 但不發燙 用的久又更省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先進好, 經過測試, 似乎不是我想的那樣加一顆限流電阻就好,
第一, 電阻會發燙
第二, 如果電阻太大, 會 ...

把R3A插件式電阻移除,應該就可以改成定電流150mA了。

PS.這個方法 27#大大有提過。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把R3A插件式電阻移除,應該就可以改成定電流150mA了。

PS.這個方法 27#大大有提過。 ...

要降低電流 不是應該 I=V/R =>R變大 I才會變小嗎? 應該 19歐姆改 38歐姆 . 對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要降低電流 不是應該 I=V/R =>R變大 I才會變小嗎? 應該 19歐姆改 38歐姆 . 對嗎?? ...

一顆1.9ohm 一顆1.5ohm 兩顆並聯,取下一顆是否就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R3A插件式電阻移除,應該就可以改成定電流150mA了。

PS.這個方法 27#大大有提過。 ...

您好, 因為 #27 大大說 "正確作法是去改驅動ic的限流電阻(一般是標Rcs)"
找不到 Rcs 所以沒做, 若把 R3A移後, 要如何量測電流呢? 還是加大 R3A

對了,我應該去查62KL8M09U的DATASHEET, 謝謝您的指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顆1.9ohm 一顆1.5ohm 兩顆並聯,取下一顆是否就變大?

哇 1R5 那顆~ 感謝指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好, 因為 #27 大大說 "正確作法是去改驅動ic的限流電阻(一般是標Rcs)"
找不到 Rcs 所以沒做, 若把 R3A ...

它目前是一顆 1.5ohm 並聯一顆 1.9.ohm 的設定,輸出定電流300mA。
把R3A移除就相當於讓Rcs變大。
至於 62KL8M09U 這個編號我找不到 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它目前是一顆 1.5ohm 並聯一顆 1.9.ohm 的設定,輸出定電流300mA。
把R3A移除就相當於讓Rcs變大。
至於 6 ...

我也找不到這顆62KL8M09U 的DATASHEET
真奇怪, 不可能是客製化 IC 吧??還是要廠商幫他打上這個編號??

我回家把 1.9ohm 拿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它目前是一顆 1.5ohm 並聯一顆 1.9.ohm 的設定,輸出定電流300mA。
把R3A移除就相當於讓Rcs變大。
至於 6 ...

我找了很多電路和驅動IC覺得很像是 BP3126

网友G:
從PCB Layout看起來是PSR原边反馈反激隔离LED恒流驱动器,應該是這顆比較像
http://www.angerei.com/products_detail/&productId=565.html

BP的驅動器會標示完整型號, 士蘭微喜歡用數字第2碼與尾碼當代碼,K應是DIP封裝,Y是SOP封裝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有用電流表量一下通電後電流是多少嗎? 基本上應該不會到 300MA才對 (因為是通用的電源驅動 應該是寫 ...

報告, 通電後是 250ma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從PCB Layout看起來是PSR原边反馈反激隔离LED恒流驱动器,應該是這顆比較像
http://www.angerei.com/product ...

benson  大大, 真的, 你的資料內的電路更貼近我那個驅動器了
反正通電後電流是 250ma , 吃 300ma 應該沒問題
或許之前是驅動電源有問題, 所以光線變暗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報告, 通電後是 250ma

所以現在是直接上250mA嗎?

网友H:
哇~ 長知識真的要投資不少,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現在是直接上250mA嗎?

對, 直接通電後,  電流錶顯示 250ma
所以還需要拆掉 R3 電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哇~ 長知識真的要投資不少,佩服~~~

唉~~~這就是外行人的悲慘經驗~~
但是也長不少知道, 下次可以少花一點~~

對 LED 燈泡的電路不熟~~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對, 直接通電後,  電流錶顯示 250ma
所以還需要拆掉 R3 電阻嗎?

你點10分鐘 量一下鋁殼溫度. 只要不超過 50度 就可以不用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點10分鐘 量一下鋁殼溫度. 只要不超過 50度 就可以不用拆了.

哇~~~50度, 那也很燙耶,
哪裡去找溫度計~~有點困難了
我先拆那個電阻再量量看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點10分鐘 量一下鋁殼溫度. 只要不超過 50度 就可以不用拆了.

拆掉電阻的結果是, 燈不會亮, 如圖片那樣一閃一閃的, 暗暗的
結果我忘了量電壓,  這時候的電流小於100ma,  我是用 1A 的電流錶頭量的

鋁殼的溫度大約在55~58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拆掉電阻的結果是, 燈不會亮, 如圖片那樣一閃一閃的, 暗暗的
結果我忘了量電壓,  這時候的電流小於100ma, ...

拆下來那顆電阻阻值是1.9Ω沒錯吧?

1.9Ω 並聯 1.5 Ω = 0.84 Ω,電流是250mA。

拆掉R3A後是 1.5Ω,電流剩不到100mA。

找顆 5.1Ω取代R3A,

1.5Ω 並聯 6.8Ω = 1.23Ω,

1.5Ω 並聯 5.1Ω = 1.16Ω,

1.5Ω  並聯 3Ω  =1Ω。

電阻並聯計算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下來那顆電阻阻值是1.9Ω沒錯吧?

1.9Ω 並聯 1.5 Ω = 0.84 Ω,電流是250mA。

看起來, 應該不用拆 R3A, 我又把 R3A 焊回去了,
現在是要調到 150ma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從PCB Layout看起來是PSR原边反馈反激隔离LED恒流 ...

會不會是CRM6513, 看了一下, 腳位好像很吻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下來那顆電阻阻值是1.9Ω沒錯吧?

1.9Ω 並聯 1.5 Ω = 0.84 Ω,電流是250mA。

我找時間去材料行看看, 有沒有 5 ~10ohm 的可調精密電阻, 不然就是買你說的幾個阻值來試試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會不會是CRM6513, 看了一下, 腳位好像很吻合

你仔細看看CRM6513的MARKING,有像嗎? CRM6513_DS_CN_Rev1.0.pdf (244.98 KB, 下載次數: 1)

不過功能其實每家設計的都大同小異啦,

這種驅動模式的公式大部分歸類成 Iout=(Vref/Rcs)*Np/Ns 或 Iout=1/2*(Vref/Rcs)*Np/Ns
先不用管Vref,Np/Ns是什值及有沒有1/2,在這邊把這些都當成一個常數,你現在變數是Iout及Rcs
如照你所述 C / (1.9歐並聯1.5歐) = 250mA ,則C約等於210
你要 求得150mA則Rcs = 210/150 = 1.4歐
你說拆了剩下1.5歐驅動過暗,這是很奇怪的事?
除非你這電流偏離你燈珠的額定電流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仔細看看CRM6513的MARKING,有像嗎?

不過功能其實每家設計的都大同小異啦,

是拆掉 1.9ohm, 剩 1.5ohm
所以是總要並一個  1.4ohm電阻值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找時間去材料行看看, 有沒有 5 ~10ohm 的可調精密電阻, 不然就是買你說的幾個阻值來試試 ...

有興趣研究的話,電子材料本來就會越買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興趣研究的話,電子材料本來就會越買越多。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拆掉 1.9ohm, 剩 1.5ohm
所以是總要並一個  1.4ohm電阻值嗎?

不是啦,
照理論上你限流電阻剩1.5歐,應該要得到140mA左右,實際上你量到小於100mA,這部分有點問題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不是啦,
照理論上你限流電阻剩1.5歐,應該要得到140mA左右,實際上你量到小於100mA,這部分有點問題 ...

會不會觸發了保護機制,導致關機重啟?

网友(2019-08-18):
引用 网友D:
會不會觸發了保護機制,導致關機重啟?

不是很清楚,
我修的球泡燈,驅動不穩的都是直接改用非隔離式驅動模組,比修零件省事,淘的模組價格也不貴,買的電流大致分為60mA, 120mA, 140mA, 180mA, 230mA幾類, 120~180mA的用最多,
吃100~110的就用120的改, 吃160的就用140或180的改,吃200的就用180或200的改,超過230的較少啦,
限流電阻就配來配去,大概大概即可,反正是廢物再回收利用嘛!!

楼主:
跟各位報告最新的測試結果出爐

1. R3A 用5.1ohm 精密電阻, 仍無法點亮, 會一直閃
2. R3A 一個 3.7ohm  電流 200-210ma, 全亮
3. R3A 採用精密可調電阻 50ohm, 調至4.1~4.3ohm , 電流170ma, 全亮
4. R3A 一個 1ohm 串 3.7ohm  = 4.7ohm, 電流 170ma, 全亮

結論是 R3A 可以使用  4.1~4.7ohm的電阻來並聯

根據 mizyeh #60 提供的資料l中, 電阻並聯計算機 , 1.5 + 4.7 = 1.14 ohm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會不會觸發了保護機制,導致關機重啟?

是有可能負載電流不夠了, 啟動保護機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可能負載電流不夠了, 啟動保護機制吧

覺得是UVLO,不過沒量也無從得知。

楼主:
最後完工結果
因為台南精密電阻阻值不夠多, 只能買到 4.7ohm, 5.1ohm, 超過先前的4.1ohm, 所以買了幾個普通電阻
阻值 3.7, 3.9, 4.3, 但只有  3.7 可以點亮, 因為其他阻值都偏高, 超過4.3ohm無法使用
3.7ohm (實際阻值: 4.0): 170ma

而原先的 R3: 1R5 實際阻值: 1,9ohm , 與 R3A: 3.7ohm 並聯後阻值是 1.4ohm

以上是最後的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注意你要買的這類球泡燈驅動大部分都是非隔離的恆 ...

結果真的是如您所說, 把 R3A 的值加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