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找朋友聊天,臨走時送我一個等路

楼主(2019-06-19):
這個電容比上次豬仔會員給我那台雙電源供應器內粗大如蘿蔔根的電容還大上一號。

http://bbs.pigoo.com/thread-75780-1-1.html

跟一般3.5吋的硬碟比一比︰

電容器上標示420uF 1100V DC,不過看不到那一端是正極,那一端是負極,難不成是無極性電容?

回程時我一直在想,我拿這個是要做什麼?

网友A:
wish大的朋友怪基絲還真多,這個換到power裡面一定很夠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sh大的朋友怪基絲還真多,這個換到power裡面一定很夠力。

420 uF  1100V

其中一個重點應該在1100V 才會讓這顆體積這麼大

另外就是倒是好奇  這顆的ESR值是多少

网友:
第一次看到這麼大的電容,看起來好恐怖

网友:
電風扇那個應該叫運行電容,跟啟動電容有差異

网友:
無極性電容有多種,無極性電解質電容,同樣的體積它的電容量可以更大價格便宜,一般單相有離心開關的感應馬達,啟動時電容短暫移相導通一下,運轉後離心開關切斷電容的電源,喇叭的分音器也有人用這種無極性電解質電容,

另外一種無極性金屬化聚丙烯膜電容,及油質電容,這才是真正交流電容,可以長時間使用在交流電,一般家用電風扇,是AC永久電容式感應馬達,電容跟起動線圈是永久導通運行,就會使用這類電容,優質的喇叭分音器也有用這種電容

网友:
可以裝私房錢....

网友:
加一些電線計時器 ~

就是一個人見人怕的 ..............

网友B:
跟一下帖之前回收場撿了兩顆
另外說到等路
今天收到會員寄給我的等路
之前有聽說他要寄分享器給我
沒想到一次寄了四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一下帖之前回收場撿了兩顆

另外說到等路

以後缺分享器就找你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一下帖之前回收場撿了兩顆

另外說到等路

那跟你用新台幣換一台好了......怕你太辛苦

网友:
老大~~~中秋節的時候......找專炸元件大大來.......搞定它n_048|

网友C:
車機的重低音喇叭還滿常見的
通常都裝一至二顆都是好大一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車機的重低音喇叭還滿常見的
通常都裝一至二顆都是好大一顆

但耐壓應該沒那麼高吧

网友:
高電壓交流電容,最常見是功率因數調整。

网友:
那台電用的
算不算大電容

网友:
這是乾式無極性電容(外殼有寫,那個廠牌是台商乾坤,MIC表示是其大陸廠生產的,應該是啦),材料應該是PP的金屬化薄膜電容,和常用的小型薄膜電容類似,用在大電力,如果提到油浸電容大家可能就知道了,以前用油浸現在改全固態所以可靠度高多了.我們也有用,用在著磁機的高壓(2~3KV).

网友:
Wish可以把內容物拆掉,留下外殼頂蓋,放私房錢一定好用.
還要用ab膠"控"在機板上,不然萬一不小心被學姐拿去賣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耐壓應該沒那麼高吧

說的也是 這點我真沒注意

网友:
雖然不是,但跟某牌的安規電容很像

网友:
工廠動力型功率因素校正用
通常不只一顆
應用上會依不同的cosθ值做依次投入
目的是要cosθ值盡量趨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