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再次重發 BENQ 49RH6500 無背光

楼主(2019-06-19):
因之前發文描述有誤,所以再重發,希望大家再度幫幫忙!謝謝~

[再次描述機子的狀況]
電源插頭插上時,是先亮藍燈後再進待機燈紅燈!
這時按電視機的開機鈕,會發現藍燈和紅燈交替閃爍幾次後就一直亮藍燈,這過程用手電筒照電視螢幕
有看到BENQ的開機畫面.之後按MENU鍵也是有看到很暗的選單

小弟買來LED測試儀,發現第四組LED點不起來,其他四組測試儀電壓都停在32.2V,
拔掉第四組的PIN腳,開機一樣背光點不起來...請大家幫忙小弟抓抓問題,再次感謝!

网友:
第四組LED點不起來.不就ˊ這組NG嗎?還要抓什麼問題?

网友A:
發現第四組LED點不起來------〉〉這樣就代LED燈條異常了啊

拔掉第四組的PIN腳,開機一樣背光點不起來----〉〉當然點不起來,因為保護了,如果點的起來那你不用拔也點的起來,因為你第四組號經異常了,異常類似你沒叉上PIN。

直接拆面板更換LED燈條了,但如果沒經驗還是要小心為上,最好還是找有經驗的業者處理比較好,免得面板破了

楼主:
小弟有個疑問,網路上這篇維修文
http://kawasaki000.pixnet.net/bl ... 1%E8%83%8C%E5%85%89
5支LED燈條,上面兩支與下面一支都熄了,為何還是可以點亮中間兩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小弟有個疑問,網路上這篇維修文
http://kawasaki000.pixnet.net/blog/post/204720816-benq-%E6%B6%B2%E6%99 ...

他是用" LED燈珠測試儀 "去點亮...

网友C:
拆面版~
面版上方的電路板~
一定要用膠帶固定~
千萬不要去拉~
不然一定會GG的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815
第21樓的第四張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發現第四組LED點不起來------〉〉這樣就代LED燈條異常了啊

拔掉第四組的PIN腳,開機一樣背光點不起來----〉 ...

小弟突發奇想 有沒有辦法改成四燈條的?
真的沒辦法就來拆面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是用" LED燈珠測試儀 "去點亮...

真的嗎? 我以為是開機就是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突發奇想 有沒有辦法改成四燈條的?
真的沒辦法就來拆面板了

用公用恆流升壓板就可以了,但是這樣會有局部偏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面版~
面版上方的電路板~
一定要用膠帶固定~

謝謝~~~剛看了~~~真是大工程!!!要來準備一個場所才能拆解放置!

楼主:
今天下午在家和爸爸兩人合作先拆看看,我把它拆開了,下週燈條來了再換上去看看了!!!謝謝大家~~~
因家裡空間有限又把它先裝回去擺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在家和爸爸兩人合作先拆看看,我把它拆開了,下週燈條來了再換上去看看了!!!謝謝大家~~~
因家裡空間 ...

面版玻璃~
千萬不要撞到邊邊~
導致碎裂~
因為邊邊都有線路在~
撞到有很大的機率會GG~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面版玻璃~
千萬不要撞到邊邊~
導致碎裂~

真的...在拆裝時壓力真的很大!!!

楼主:
更換第四組LED燈條

終於看到畫面了,第一次修電視螢幕,真的覺得不簡單~~~超級感謝大家幫忙的,讓我修好這台有點大的電視!!!

楼主:
電視可以看了,後來我把壞掉的第四組R燈條用電表量,發現這接頭脫焊了...我想應該補錫加焊就會好了,但我不想再拆電視了...

网友D:
大大終於完修了 恭喜
我前ˊ陣子也修這台 一開始以為是燈條故障畫面很暗....
後來我拆面板改完機器裝回還是一樣的問題 結果是電源LED驅動IC故障... UCC25710
沒這顆IC 剛好翻到之前從大陸掏回兩塊 換上直接正常了...
可是我自己買的燈條跟原先的燈條電流 導致他通電LED電壓太高....
還得改原來電源板的電阻 不然LED很快就會在燒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大終於完修了 恭喜
我前ˊ陣子也修這台 一開始以為是燈條故障畫面很暗....
後來我拆面板改完機器裝回還是 ...

這次給我的經驗LED電視好像比LCD電視容易陣亡,感覺新的東西越來越不耐用...科技也越來越不環保的感覺!當然沒錯啦,東西是越賣越便宜,廠商若不加快淘汰換新,廠商可能也會倒~~~
最後還是很感謝大家指導我,特別是好多人一開始就叫我查LED燈條(那時我還沒有測試儀),其實方向就是對的了,我還在一直亂說亂搞,真是不好意思~~~
另外問問大家標題要改成已完修嗎?若要改,我也找不到可以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