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ONY KDL-42W700B 無畫面

楼主(2019-06-19):
SONY KDL-42W700B 無畫面
這台是回收來的!
實在是不想收SONY電視,每台故障點都是面板!
故障畫面
背面
廠牌型號
內部
T-COM 上面 AUO M106-11 燒了!
原本是想找看有沒有 AUO M106-11 可以換!
看到別台面板破的 T-COM 上面有 AUO M106-11
拆下 AUO M106-11
拆下故障  AUO M106-11
回焊 AUO M106-11 上去!
組裝回去
T-COM 排線左邊使用" 膠帶(or紙片)大法 "!
獻醜了!

网友A:
請問你用什麼工具焊回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用什麼工具焊回去的

我是用熱風槍!

网友B:
大大 那顆壞了換掉 沒上膠帶 故障現象是如何呢?

网友C:
好厲害,這ic要開幾度下去拆跟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 那顆壞了換掉 沒上膠帶 故障現象是如何呢?

你沒仔細看我上面的文字敘述! 請再去看一遍... 參不透... 再看一遍... 真的參不透... 我也沒辦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厲害,這ic要開幾度下去拆跟焊?

熱風槍大家都不同牌不同型號,很難說要開幾度下去拆跟焊耶! 應該是說你的熱風槍常用幾度下去吹,最能掌控拆焊的就是那溫度!

网友D:
請問晶片外觀看起來良好,是如何判定 AUO M106-11 燒毀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晶片外觀看起來良好,是如何判定 AUO M106-11 燒毀了?謝謝

我瞎矇去矇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瞎矇去矇到的...

看來修電視要靠運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瞎矇去矇到的...

瞭解!感謝回覆!!
修東西本來就是除了1.知識 2. 技術 3.經驗 4.工具 5.........運氣~這5點缺一不可啊!! 有時運氣不好就像是鬼打牆怎麼弄都弄不好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瞎矇去矇到的...

瞎朦會朦到這顆也不簡單...
  恭喜完修...

网友E(2019-08-05):
你真厲害我要向你好好學習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真厲害我要向你好好學習

這邊的痞友才厲害~ 我只是無名小咖...

网友:
吼厲害A紅螞蟻。

网友:
大大果然厲害,恭喜完修

网友:
不簡單~~~~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