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2212a-Led 藍燈恆亮無顯示廠商畫面

楼主(2019-06-19):
各位前輩好,小弟最近拆了台螢幕想要玩玩。。。沒想到。。這是個噩夢的開始ㄚㄚㄚ

狀況描述:螢幕上電,少數幾次可以開到有廠商畫面顯示,但是通常廠商畫面沒有顯示的時候(背光有亮一下),電源燈藍色恆亮,電源按鈕按下去無反應

處理狀況: P+I板與AD板上的電容全部更換,不管大小電容(除高壓電容外),銲點有補強過

在此附上圖檔與詳細資訊

品牌:Viewsonic Va2212a-Led

面板:M215HW03 V.1

P+I板 不加任何負載

AD板

請問各位大大的看法。。。。。該不會是我想像中的。。。。程序問題吧。。。。

网友:
有檢查高壓板嗎,

网友A:
看看綠色的那塊板子
在那顆大晶片上方的幾顆小晶片
是否有某顆有細小的穿孔現象
或許在平滑表面他只是凸起一個點
這是這廠牌我曾遇到過的經歷

給你參考

网友:
檢查LED升壓電路

楼主:
回大大,請問大大指的高壓板是說P+I高壓一體版的部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綠色的那塊板子
在那顆大晶片上方的幾顆小晶片
是否有某顆有細小的穿孔現象

回大大,剛剛有嘗試過補強,狀況還是一樣

楼主:
回大大

此圖示小弟我檢查

LED昇壓電路的一些元件,還請大大參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大大,剛剛有嘗試過補強,狀況還是一樣

我不說補強 我是說看看晶片有沒有穿孔現象

楼主:
回各位大大。。。。。剛剛在上電測量的情況下,有畫面出來了,小弟就打算給她放著燒機一下。。。沒想到。。。
非常的突然發生了,我不敢相信的狀況(過大概五分鐘左右),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這樣的問題,就是電源燈一亮就滅過沒多久就是燈都沒反應。。。然後他冒煙了。。。

請問我是否買一塊一樣的AD板會比較好呢。。。。還是要繼續跟他拚搏?

發病者

网友B:
看來真的gg了,重點還有藍燈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來真的gg了,重點還有藍燈嗎???

回大大,藍燈已經沒有了。。。。但是開始冒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