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請問如何判別 ? 使用 動力鋰電池 / 一般鋰電池的時機

楼主(2019-06-19):
我大致上知道   動力電池 vs 一般鋰電池 的差別 ,主要在於短時間內要大電流的產品,需使用動力電池
而一般的鋰電池 續航力較高

有篇文章說,現在的電動起子大都使用一般的鋰電池, 但有使用者把自已的電動起子改成一般鋰電池,卻無法順利轉動
直到某個網友提醒說,應該要使用 動力電池  會比較有力

但困擾的是 那些才是所謂的短時間需要大電流的產品 , 怎麼判斷要不要用動力電池 ?

舉例如下
手持式伊萊克斯吸塵器 ?    是要持久性  還是瞬間輸出
一般的化油機車電瓶  非電動機車?  機車在發動時,一般的鋰電池不行嗎 ?  但我看網拍以 A123 的動力電池為主
電動起子 ?  是要持久性  還是瞬間輸出

网友:
動力電池用在瞬間需輸出大電流。
馬達類的傳動都建議。
當然容量越多越好,
但價格高。

楼主:
那機車的電瓶 也要動力電池 ???   感覺沒用到什麼馬達,只是點火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機車的電瓶 也要動力電池 ???   感覺沒用到什麼馬達,只是點火而已

如果你的機車是用腳踏發動的 那就不需要動力型的
如果用電發的 不是要推動啟動馬達才能發動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機車的電瓶 也要動力電池 ???   感覺沒用到什麼馬達,只是點火而已

噴射機車發動需啟動馬達..

网友:
普通電池能輸出的電流量  建議值為3C以內    也就是3倍電池標稱容量
動力電池可以輸出更高  5C起跳  20C的也是很常見

動力電池在大電流輸出時   電壓降比常規電池來的更小
在這段時間內不會使系統跳低電壓保護

詳細可以去比對曲線圖

在電池組容量固定的情況下當你的系統電池能輸出的瞬間電流無法滿足系統瞬態負載要求時就要用更大容量的電池或是使用動力電池    或是外掛供電來源

已知有一系統常態需要3A   瞬態需要60A   瞬態後電流為12A(小於5秒)   結束後電流回歸3A

普通電池在瞬態就可能直接使保護電路動作了
動力電池不會

另外再給的簡單的判斷法

只要是有馬達的一律用動力電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機車的電瓶 也要動力電池 ???   感覺沒用到什麼馬達,只是點火而已

樓主
小至幾CC引擎大致渦輪引擎想啟動他必須超過其壓縮動力。(小CC數還可藉力距以人力驅動(風險不算在內))
幾乎最大輸出是啟動馬達,大到需要空壓與炸藥爆炸壓力來啟動引引擎。
化油版引擎還要看CC數超過人力不是你能推動(壓縮的阻力),低於某CC數可以說不用動力電池,最代表性早期偉士牌180。
所以你可拿啟動馬達試便知,如有機車發動持續啟動看看,看能撐多久保證一樣所謂動力電池掛點,最基礎使用手冊要多看看。

哪你PO的電鑽絕取於扭力,有達到就OK管他有無動力電池,達不到自然轉不動(保護/燒馬達/燒電池/燒控制電路...等)
吸塵器更簡單,除非卡異物或堵住過熱,
同樣12V電池功率12W跟12000W輸出差異在哪裏,難不成是玩假的。
動力電池因用途不同其界限如何區分各說各話(大多界定瞬間輸出電流往往超過本身容量),不同設備與規格適用就好(都要相互匹配)

网友:
摩托車是DC12V的,絕對不會使用鋰電池,用的是磷酸鋰鐵電池四顆串聯

現在的電動工具,已經不在是只有7.2V或是12V的年代了
使用鋰電池的電動工具,基本都是14.8V起跳(小型手持例外)
更甚至於有使用36V或是48V或是更高電壓的機型
P=V*I
所以電壓越高消耗電流就越小
相同體積的電池,可以有更高的容量

网友:
回 kiolio1982 大 ...

手持是吸塵器建議用動力電池,米家中用的 PV1420L 那用的就是三洋的動力紅皮電池,機車的部份也建議用動力電池,不然很容易電發發不動,即使有腳發桿,也還是需要電瓶的電力,例外電池電動起子就不用多說了,也建議用動力電池,馬達啟動時需要較高的電流,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