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ta 人機觸控點位置跑掉,如何校正?

楼主(2019-06-20):
請問一下
因公司的Delta人機面板, 觸控位置跑掉了
預更改的數值位置, 大概位置上方約10mm處點擊, 才能正確點到想要更改的數值位置

請問各位先進
如何觸控點校正? or 進入工程模式進行觸控校正?

機觸控點位置跑掉

機觸控點位置跑掉

网友:
去查該機型的說明書

网友:
買個新的面板
或者自己開發一個除控螢幕

网友:
人機的觸控位置有問題該如何調適?

人機的觸控位置有問題該如何調適?
當觸控位置移位了,可以使用校正觸控點位的功能來重新校正觸控的點位。校正觸控的功能要進入人機介面的系統畫面。系統畫面進入的方式就是人機正常上電在運行的時候按住背後的系統按鈕3秒鐘就會進入人機介面的系統畫面。

進入後點進系統設定然後向左或右移動到觸控面板的功能,點入”校正”的功能按鈕即可開始作點位校正。校正時會請使用者觸點面板上單一的點位,請確保手指的指尖有準確的點到顯示的點位,點過數點位後即校正完畢。如校正完觸控點還是偏差很大,這代表觸控面板有問題,請聯絡您購買的代理商報維修。

网友:
進入隱藏畫面校正,通常於4個角落任1角長按5~10秒就會出現

或任2角長按5~10秒就會出現

有產品說明書查最快,不過大部分都給裝機廠商A走(不給客戶工程師學太多=少賺服務費)

网友:
進入系統目錄
1. 按壓 SYS 鍵約2 秒 (系統鍵狀態處於未被設定且有效的情況下)~在背面 用尖尖的東西按住兩秒
2. 按壓畫面元件 - 系統目錄按鈕(system setting)
3.選擇Touch Panel內的TP Calibrate進行觸控面板校正(如附圖)
4.按壓SYS 鍵約2 秒,即可離開。
參考看看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詳細解說
測試過 觸控面板校正 還是沒辦法

1.如果要更換面板, 只要要買一模一樣型號直接更換即可嗎?
2.還是要先把面板的程式或數據先抓下, 安裝到新的面板, 才能更換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