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NN-S565微波爐 不加熱 維修實例

楼主(2019-06-20):
這個微波爐的狀況是轉盤、風扇都會運作,但是沒有磁控管動作的“嗡嗡聲”所以食物當然也就無法加熱
拆開外殼後發現到這個微波爐跟其他不一樣,他沒有常見高壓電容、高壓保險絲(頭一次遇到變頻式微波爐)
第一個要檢查的當然就是“磁控管”,絲極電阻小於1歐姆,但是絲極對外殼已接地(明顯損壞了)
馬上上網找這規格的磁控管,中古含運要390元,在待料的期間再檢查其他元件有無損壞
這時候卻犯傻直接在板子上送電測試高壓繼電器,結果一碰觸繼電器線圈就有燒焦味出來,以為高壓繼電器已經損壞
但解焊下來供電測試卻是正常的,往前查修發現D221的二極體已經短路,拆廢板長得差不多的換上,磁控管也換上,測試正常已可以加熱
這次的主角Panasonic NN-S565

NN-S565

NN-S565

背後的銘牌
電路圖

電路圖

電路圖

已接地損壞的磁控管

已經接地的磁控管

已經接地的磁控管

D221短路,圖片為已更換

更換上的二極體(D221)

更換上的二極體(D221)

网友A:
不懂,國際牌是沒有服務站可以送嗎?還是有送被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懂,國際牌是沒有服務站可以送嗎?還是有送被拒?

國際牌有維修站,我有一台750W轉扭式控制加熱功率及時間的微波爐,壞過兩次送修好,現在天天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國際牌是沒有服務站可以送嗎?還是有送被拒?

大大覺得 服務站會跟您換一隻二極體嗎?

网友C:
  不會的 !須換新的主機板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國際牌是沒有服務站可以送嗎?還是有送被拒?

其實是同事看我喜歡搞有的沒的,抱來給我玩看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國際牌有維修站,我有一台750W轉扭式控制加熱功率及時間的微波爐,壞過兩次送修好,現在天天在用. ...

壞過兩次!?請教一下有說是什麼零件故障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會的 !須換新的主機板哦  >>>>>>>>>

直接換板最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壞過兩次!?請教一下有說是什麼零件故障嗎?

第一次故障是轉盤馬達壞,第二次是食物氣爆燒保險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