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信12吋 HF-1201桌扇不轉

楼主(2019-06-21):
這風扇不轉,拆了把風扇馬達的軸心上了潤滑油後,通電後仍舊不轉動,用手把軸心轉一下,這下會轉了. 每次通電風扇不會自己轉,都必須手轉一下才轉,請問是不是啟動電容問題?

网友:
先焊下用電錶測量看看....

网友:
或是馬達斷線了

网友:
不通電時,用手轉扇葉會不會很緊?

网友A:
cap 大大給您一個建議 : 電風扇必須用手轉一下才會轉,換啟動電容錯不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p 大大給您一個建議 : 電風扇必須用手轉一下才會轉,換啟動電容錯不了 ...........

你說對了,剛換了新電容,通電能自轉.

网友:
家中也有一臺類似,需調到高速檔,再用手轉一下才會動,但二速三速都沒反應,換啟動電容無效。摸馬達的鐵蠻燙的,直覺可能是馬達故障,所以就把整台拆解報廢,

网友B:
米之前遇到的狀況是按1-2-3速,風扇都是同一個轉速,後來換了啟動電容就好了,而且1-2-3段風速差異,比之前明顯許多,但是如果是用蔽極馬達的好像就不能這麼用了,似乎要從線圈下手,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米之前遇到的狀況是按1-2-3速,風扇都是同一個轉速,後來換了啟動電容就好了,而且1-2-3段風速差異,比之前 ...

蔽極馬達沒電容當然不是這樣的

常見的銅套失油,軸承卡毛髮髒東西等

网友C:
  转一下才转大多是启动部分的问题,且电容居多。
  这类电机的电扇,说实话,要它坏电机部分,琮真是难哦!这样的老电扇老家还有个。只是外观还怎么样了,电机还是刚刚的!只要少许维护。
  再看看现在的所谓“鸿运扇”,都是些缩水电机,一旦缺油、高温,不是线圈霉断,就是过热烧坏。甚至,很多电机都采用了铜包铝线,能长寿才怪。这是快消世界的弊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一下才转大多是启动部分的问题,且电容居多。
  这类电机的电扇,说实话,要它坏电机部分,琮真是 ...

我碰到許多運轉會有噪音的電扇~~~三檔運轉時會發出噪音...疑似軸承間隙過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