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32CS460更換主板問題

楼主(2019-06-21):
重發
LG-32CS460更換主板問題

請教各位學長
LG-32CS460 主板型號 EAX64437505
與LG-42LS3400的主板型號相同
面板不同尺寸.主機板型號相同.可以替換嗎?
還是需要再移植bios
我剛剛才發現主板型號相同的板子.接邏輯板排線座居然不一樣
把座子對調不知道能不能用

32CS460 解析度1366 x 768
42LS3400 解析度1920 x 1080

网友A:
版號相同當然可以代用啊 只要更換排座及閃存稽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號相同當然可以代用啊 只要更換排座及閃存稽可

好的
謝謝學長的回應

楼主:
目前遇到問題了
我原本的板子是數位電視無法收看.其他正常
我將排線座.NAND Flash.bios ic .搬到42LS3400板子上
現在的情況是有聲無影.背光正常
遙控開關機正常.可控制換台
這板子是買人家破屏的拆機板.賣家說是正常的
請教各位學長.接下來該怎麼測比較好

維修手冊下載點
https://www.electronica-pt.com/e ... 465-ch-ld21c-24222/

紅色匡為移植過來的零件

紅色匡為移植過來的零件

排座腳位電壓

排座腳位電壓

网友B:
這兩塊板.上面零件明顯不同.差很多.請仔細比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兩塊板.上面零件明顯不同.差很多.請仔細比對.

不好意思小弟搞烏龜
第一張圖是我在網路上找的
實際手上的兩張板零件跟線路一模一樣
差別在排線座.還有座子旁邊的一顆小電感跟一顆小電容給邏輯板供電的(電感跟電容我已移到正確位置)

网友C:
樓主好強的功力,請問這種塑膠排線插座要如何移植,小弟玩過好幾次,每次都以塑膠融化殘念收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好強的功力,請問這種塑膠排線插座要如何移植,小弟玩過好幾次,每次都以塑膠融化殘念收場 ...

用熱風槍從背面吹下來的
好在這座子的背面是空的
不然我也很難動他

楼主:
剛發現有顆8腳的ic型號不同
原本的板上是4256brp
買來的這張板上的是atmlh230
查詢為24C256.裡面應該是有關邏輯板的資料
將4256brp替換掉atmlh230
開機5秒後.背光閃3次(有聲無影).自動關機
把atmlh230內的資料拷貝到4256brp
即恢復到有聲無影的狀況.不會再自動關機

楼主:
我將所有移植的東西全部還原回去
另外再找了一個30PIN的排線座.裝在買來的拆機板
現在我原本的板子狀況依然是無法看數位電視.而其他的部份皆正常
而這塊拆機板則是有聲無影(數位電視的聲音).有背光.可遙控
請教
小弟這兩塊板子
是否都是LGE2111A-T8這顆ic故障

网友D:
R711, 712, 713 有補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R711, 712, 713 有補上嗎?

我看了原本32寸的主板上是空位
42寸的主板上也是空位
所以我也沒補上
我找個時間補上看看

楼主:
小弟補上電阻也沒有效

剛把32寸的那塊
用手壓著LGE2111A-T8  ic 開機
數位電視居然就正常了
用BGA助焊膏灌一灌加熱到235度就修復啦
另外那片也用不到了
拿來當料件
謝謝大家提供意見
感謝